[STM8] STVD在线调试出错

楼主(2019-12-15):
一直提示[42004]memory write erro

网友A:
配置的时候提示?

网友B:
是不是你的UBC倍设置了

楼主:
你好,我看了UBC都是0的,没有写保护,我用STVP可读可写

网友C:
stvp 全片删除之后再debug也不行?

网友D:
1. STlink还没有跟STM正确的连上, 硬件上的通讯异常.
2. 配置错误, 导致无**确的写入. 选型? 参数?

楼主:
全部清FF也试了进不去,不是配置问题就是板子问题吧,软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E:
在线调试(硬件调试)没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F:
擦除flash,然后重新连接试试,是不是锁住了呢

网友G:
硬件上的通讯异常??

网友H:
存储器写入错误?还要什么提示吗

网友I(2020-01-14):
请问什么叫ubc?

网友J: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K:
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

网友L: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