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为什么每次转换的数据会有波动?

楼主(2019-12-15):
给ADS1255提供一稳定的直压(电池供电),为什么每次转换的数据会有波动?

网友A:
是ADS1255自身有偏移?

楼主:
还是有什么其它的原因,我应该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B:
测试一段时间你自己提供的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嗯,晓得了

网友C:
这个就多次采集,然后进行滤波处理的吧,这样就可以解决一部分的。

网友D:
采集的时候电池的电压有波动的。

网友E:
这个主要是电池内阻与该AD芯片的内阻之间的一个匹配问题的。

网友E:
这个采集的数据稳定性有差异的。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怎么弄得

网友G:
这个需要对采集到的信号数据的做下数字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H:
是转换器自身的原因?

网友A:
这个跟转换过程中,参考电压的稳定性是相关系的

网友I:
如楼上所说,,看下ad所用的参考源是否稳定的

网友F:
一般在设计的时候,ad的稳压参考源的电压稳定性要求非常严格

网友J:
这可能是数据采集的时候造成了电压的波动

网友K:
被测的信号未必是稳定的

网友L:
ADC的末位有1-2位的跳动是正常的

网友M:
电源纹波会导致地线抖动

网友N:
ADC采集的基准有问题

网友O:
可以采用简单的滤波法。

网友P:
基准不稳,用的是VDD可

网友Q:
要 基准电压选好

网友R:
要求输入电压足够稳定

网友S:
一般加大采样的保持时间会有改善

网友T:
数据有小幅波动是正常的

网友Q:
基准电压的波动要小,能减小跳动

网友K:
ADC自身受电源以及参考源波动的影响,都会产生变化

网友P:
输入源内阻比较大

网友L:
数据不稳定,有可能是有其他操作中断了ADC的采样过程

网友O:
可以简单做个函数规避一下。

网友M:
影响ADC内部的比较器

网友N:
ADC内部比较需要基准做对比

网友T:
通常需要加软件滤波。

网友S:
在信号和ADC接口之间用运放搭个跟随器试试

网友R:
不会因电压波动造成记录数值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