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DHT11、RTC和OLED显示

楼主(2019-12-15):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DHT11、RTC和OLED显示

      今天根据SDK里Discovery板子上的DHT11和RTC驱动进行修改,集成到了昨天自己新建的模板程序中,同时增加了OLED模块的驱动程序,进行温湿度、实时时间和LED状态的显示测试。
【一】DHT11和RTC模块:
      该模块的驱动只要对原有SDK程序进行简单移植即可,主要是对IO管脚的配置。这里只列出部分代码,完整的工程代码可以稍后在附件中下载。
dht11.c

/**
  * @defgroup DHT11_Public_Functions dht11 Public Functions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BSP DHT11 Functions
  * @verbatim
===============================================================================
              ##### BSP DHT11 Functions #####
===============================================================================
   [..]   This section provides functions allowing to:
      (+) Initialize bsp dht11.
      (+) get dht11 data.

    @endverbatim
  *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get dht11 data
  * @retval result 1 or 0
  */
uint8_t dht11_read_data(uint8_t *temp, uint8_t *humi)
{
    uint8_t buf[5] = {0};
    uint8_t i;

    dht11_reset();

    if (dht11_check() == 0)
    {
        for (i = 0; i < 5; i++)
            buf[i] = dht11_read_byte();

        if ((buf[0] + buf[1] + buf[2] + buf[3]) == buf[4])
        {
            *humi = buf[0];
            *temp = buf[2];
        }
    }
    else
        return 1;

    return 0;
}

/**
  * @brief  init dht11
  * @retval result 1 or 0
  */
uint8_t dht11_init(void)
{
    dht11_pin_init();
    ald_delay_ms(100);
    dht11_reset();

    return dht11_check();
}
rtc.c

/**
  * @brief  rtc module initialize function
  * @retval None
  */
void rtc_init(void *rtc_param)
{
    rtc_param_t *p_rtc = (rtc_param_t *)rtc_param;

    /* Initialize RTC */
    p_rtc->init.asynch_pre_div  = 0;
    p_rtc->init.synch_pre_div   = 32767;
    p_rtc->init.hour_format     = RTC_HOUR_FORMAT_24;
    p_rtc->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p_rtc->init.output_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ald_rtc_init(&p_rtc->init);

    /* Set current time and date */
    p_rtc->time.hour    = 18;
    p_rtc->time.minute  = 31;
    p_rtc->time.second  = 43;
    p_rtc->time.sub_sec = 123;
    p_rtc->date.day     = 15;
    p_rtc->date.month   = 12;
    p_rtc->date.year    = 19;
    p_rtc->date.week    = 7;
    ald_rtc_set_time(&p_rtc->time, RTC_FORMAT_DEC);
    ald_rtc_set_date(&p_rtc->date, RTC_FORMAT_DEC);

    /* Enable second interrupt */
    ald_rtc_interrupt_config(RTC_IT_SEC, ENABLE);
}

【二】OLED显示屏模块:

       我这里使用了OLED12864显示液晶,采用模拟IIC进行驱动,便于程序的移植。
int main()
{
        /* Initialize ALD */
        ald_cmu_init();
        /* Configure system clock */
        ald_cmu_pll1_config(CMU_PLL1_INPUT_HOSC_3, CMU_PLL1_OUTPUT_48M);
        ald_cmu_clock_config(CMU_CLOCK_PLL1, 48000000);

        /* Initialize tx_buf */
        memset(tx_buf, 0x55, sizeof(tx_buf));

        /* Initialize uart_usb */
        uart_usb_init();

        /* Initialize led */
        led_pin_init();

        /* Initialize led */
        dht11_init();

        /* Initialize oled */
        OLED_Init();

        /* Initialize rtc */
        rtc_init(&rtc_h);

        while (1) {
                /* Send a message */
                //sprintf((char *)tx_buf, "es32 uart test!\n");
                //ald_uart_send(&h_uart, tx_buf, sizeof("es32 uart test!\n"), 1000);

                /* LED灯测试 */
                cnt++;
                if(cnt == 5)
                {
                        ald_gpio_write_pin(LED1_PORT, LED1_PIN, 0);
                        ald_gpio_write_pin(LED2_PORT, LED2_PIN, 0);
                        sprintf((char *)tx_buf, "LED ON ");
                        OLED_P8x16Str(0u,4u,(uint8_t *)tx_buf);
                        //ald_delay_ms(1000);
                }else if(cnt == 10)
                {
                        ald_gpio_write_pin(LED1_PORT, LED1_PIN, 1);
                        ald_gpio_write_pin(LED2_PORT, LED2_PIN, 1);
                        sprintf((char *)tx_buf, "LED OFF");
                        OLED_P8x16Str(0u,4u,(uint8_t *)tx_buf);
                        //ald_delay_ms(1000);
                        cnt = 0;
                }

                /* DHT11温湿度传感器测试 */
                dht11_read_data(&temp, &humi);
                sprintf((char *)tx_buf, "Temp: %d Humi: %d \n", temp, humi);
                ald_uart_send(&h_uart, tx_buf, sizeof("Temp: %d Humi: %d \n"), 1000);

                /* RTC测试 */
                ald_rtc_get_time(&rtc_v, RTC_FORMAT_DEC);
                sprintf((char *)tx_buf, "Time:%02d-%02d-%02d", rtc_v.hour, rtc_v.minute, rtc_v.second);
                OLED_P8x16Str(0u,6u,(uint8_t *)tx_buf);

                /* OLED显示屏测试 */
                OLED_P8x16Str(0u,0u,(uint8_t *)"ES32 PDS BOARD");
                sprintf((char *)tx_buf, "Temp:%d Humi:%d", temp, humi);
                OLED_P8x16Str(0u,2u,(uint8_t *)tx_buf);
                //OLED_P8x16Str(0u,6u,(uint8_t *)"Date:2019-12-15");
        }
}
OLED显示效果和串口调试打印输出如下:

完整工程源代码:

网友A(2020-06-14):
楼主棒,最近要用oled,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