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是否一定要接到后端的DSP

楼主(2019-12-15):
关于TVP5150有以下三个pin不知道具体的应用意义。

pin 23   FID/GLCO   不知道其具体的含义,是否一定要接到后端的DSP。是悬空、接地、还是接到机器的VCC

pin  26 AVID             不知道其具体的含义,是否一定要接到后端的DSP。

pin 27输入输出的pin ,是否一定要接到后端的DSP。

网友A:
你的应用是什么

楼主:
只要做一个模数转换的功能,输出YUV422的格式给后端DSP处理数据即可。

网友A:
看看有没有特殊的应用

网友B:
这个芯片目前还没有用过  帮你顶一个   再仔细看一看技术手册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C:
不用的引脚建议接地

网友D:
FID/GLCO 23 O
FID: Odd/even field indicator or vertical lock indicator. For the odd/even indicator, a 1 indicates the odd field.
GLCO: This serial output carries color PLL information. A slave device can decode the information to allow chroma frequency control from the TVP5150 device. Data is transmitted at the SCLK rate in Genlock mode. In RTC mode, SCLK/4 is used.

AVID 26 O
Active video indicator. This signal is high during the horizontal active time of the video output on the Y and UV terminals. AVID continues to toggle during 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s. This terminal can be placed in a high-impedance state.

INTREQ/GPCL/VBLK 27 I/O
INTREQ: Interrupt request output.
GPCL: General-purpose control logic. This terminal has three functions:
1. General-purpose output. In this mode the state of GPCL is directly programmed via I2C.
2. Vertical blank output. In this mode the GPCL terminal is used to indicate the vertical blanking interval of the output video. The beginning and end times of this signal are programmable via I2C.
3. Sync lock control input. In this mode when GPCL is high, the output clock frequencies and the sync timing are forced to nominal values.

网友B:
这个看具体的设计需求的

网友E:
这个根据设计的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