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硬件设计阶段如何消除信号干扰

楼主(2019-12-15):
(无正文)

楼主:
包括模拟信号及高频信号

网友A:
1.模拟和数字分开;2.多层板

网友A:
还有就是电容滤波。

楼主:
哦,在电路板的设计上,如何很好的解决静电干扰问题。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机壳接大地,即能满足要求。

网友C:
对,特殊情况下,电源输入、数字量输入串接
专用的防静电器件。

网友D:
电容滤波   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  最后用0欧姆电阻连接    高频元件之间距离要尽量短   改加屏蔽罩的地方一定要加

楼主:
懂了,多谢几位达人

网友E:
采用必要的共模/差模抑制电路

网友F:
外壳要接地处理。

网友B:
通过软件滤波、去非点等数字信号处理方法

网友A:
抑制干扰源的方法很多。

网友G:
采取各种隔离措施(如光电隔离或者磁电隔离)

网友H:
对整个运行系统的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网友A:
硬件上的电容滤波、屏蔽和接地

网友C:
主要采用屏蔽技术来消除干扰

网友I:
电磁干扰现象普遍存在

网友:
解决方法有电容、电感及接地等

网友J:
主要是使杂散信号能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