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系列bootload程序问题探索,基于MCC插件

楼主:
根据Microchip 技术精英2017年会资料自举程序资料,测试PIC16F系列单片机中应用程序向量0x400,程序能通过串口更新应用程序固件,修改成0x500,就不能程序工作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MCC插件中Bootloader设置

需要资料如下

C18H04 21041_BTL1 Lab Manual_cn 1719.pdf

PIC16F1/PIC18自举程序过程实验手册

楼主(2019-12-15):
不正常情况下配置信息如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正常情况下配置信息如下:

为什么发不了图片了,
表情、图片、附近都不能发了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的代码里面在, 那几个向量地址是否跟你设想的一样..
就是那个pic16f1_bootload.c函数里面
#define  NEW_RESET_VECTOR        0x400
#define  NEW_INTERRUPT_VECTOR    0x4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一下你的代码里面在, 那几个向量地址是否跟你设想的一样..
就是那个pic16f1_bootload.c函数里面
#de ...

pic16f1_bootload.c函数里面
新的复位向量改成0x500
新的中断向量改成0x504
下载boot程序后,更新应用程序就不能完成,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c16f1_bootload.c函数里面
新的复位向量改成0x500
新的中断向量改成0x504

0x500的地址的2倍是0xA00.....上位机的那个地址加倍设置, 你搞错了...

楼主:
多谢了,是我搞错了,我算错地址了,等会测试后图片

楼主:
新的复位向量0x500,已经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官方提供的MCC插件的bootloader工具很方便,很实用。
上位机中没有相应的控件,能实现带BOOT与应用程序APP工程中,采用串口更新应用程序方法,需要重新系统,采用按键引导到BOOT程序中,能不能用相应的上位机软件直接进入BOOT程序更新应用程序。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产品中不可能用个更新程序的开关,启动上位机程序程序应用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复位向量0x500,已经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大家指点!

牛牛牛!!!
加油!看好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方提供的MCC插件的bootloader工具很方便,很实用。
上位机中没有相应的控件,能实现带BOOT与应用程序APP ...

你这个需求就是额外的软件设计需求了..

做个软件开关, 满足特定的软件逻辑后, 跳转回boot然后升级就好了...
官方的demo帮你走了90%了(大部分人的100%), 剩下的10%还是靠你自己的!

楼主:
是不是通过串口发后,执行软开关,重启系统进去boot程序,升级应用程序

楼主:
上图上位机软件中程序EEDATA,与程序配置字文件选项如何使用这部分指导下吧,谢谢

网友B:
是MCC中库中的吗?

网友C:
好东西,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能提供一下APP吗,下载了,安装了JAV,但是打不开啊

网友B(2020-03-24):
PIC18F的失败呢

网友E(2022-05-31):
请教下这个jar上位机怎么运行?我这边貌似右键运行不了,然后命令也不行,报如下错误:
C:\Users\CNCUQUE\Documents\UnifiedHost-1.15.0>java -jar UnifiedHost-1.15.0.jar
Error: Could not find or load main class toplevel.TopLevel
Caused by: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fx/application/Application

请问您知道什么原因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