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震动环境下适合用什么样的液晶屏

楼主(2019-12-16):
     经常有客户会问我们,因为终端的使用环境比较恶劣,基本上在不停的震动,选用什么样的液晶屏可以在震动环境下长久使用呢?
     当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会从液晶屏的结构和连接方式上考虑。其实,液晶屏的显示部分和震动并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不受到撞击、破碎等情况,液晶屏显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但是,如果结构和连接方式不合适,长时间的震动下,很可能导致连接部分错位松动,导致液晶显示不良。
    那么,我们必须知道的是常规的液晶屏结构和连接方式的种类。
    结构上来说,液晶屏通常分为COB和COG结构,简单来说,COB属于外置驱动芯片,COG属于内置驱动芯片,所以相对来说,COG结构要更适合震动环境下使用。
    连接方式上来说,通常有导电胶条、斑马纸、FPC排线、金属管针。
    这里面,比较适合震动环境的是金属管针和FPC的连接方式。金属管针常用于段码屏,是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的,所以只要不受到直接撞击,基本上不会有问题。
    FPC排线常用于COG结构的点阵屏和彩屏,也同样比较适合于震动环境,但是FPC会分为焊接型和插接型,焊接型的是直接焊接在线路板上的,插接型的是插在线路板上的座子里,所以相对来说焊接型的就更适合震动环境了,一般在设计液晶屏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点,根据客户的使用情况,有震动的环境下会优先使用焊接型的FPC。
    当然,插接型的FPC并不是不适合,当客户选用插接型的FPC时,要帮助客户选用质量比较好的连接器,或者配合修改FPC形状,甚至加上打胶工序,以确保实际使用时万无一失。

网友A:
自己DIY 过~~~~ 往电路板和导线 灌胶

当然条件许可还是不要把显示器放在这种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DIY 过~~~~ 往电路板和导线 灌胶

当然条件许可还是不要把显示器放在这种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