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595 以及74HC165 4级EMC防护

楼主(2019-12-16):
    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并行输出为三态输出。在SCK 的上升沿,串行数据由SDL输入到内部的8位位移缓存器,并由Q7'输出,而并行输出则是在LCK的上升沿将在8位位移缓存器的数据存入到8位并行输出缓存器。当串行数据输入端OE的控制信号为低使能时,并行输出端的输出值等于并行输出缓存器所存储的值。
    74HC165是8位并行读取或串行输入移位寄存器,可在末级得到互补的串行输出(Q7和!Q7),当异步并行读取引脚(!PL)输入为低时,从D0到D7口输入的并行数据将被读取进寄存器内。而当异步并行读取引脚为高时,数据将在每个时钟脉冲的上升沿从
引脚串行进入寄存器并将现有数据右移一位(
以此类推)。利用这种特性,只要把Q7输出绑定到下一级的
输入,即可实现移位寄存器位数的扩展。

74HC165的时钟输入是一个“门控与”结构,CP(时钟脉冲)和CE(时钟允许)共同产生有效时钟输入。只有在CE(时钟允许)为低时,CP(时钟脉冲)才有效
由于芯片过于单一只是简单与非门,没有做任何EMC处理。导致大家使用时会出现各种不良的现象。给大家推荐一套电路能保证做4级的EMC不会出现不良现象。给大家一份原理图设计方案。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别的问题留贴大家共同交流。感谢您翻阅本人的帖子!

网友A:
有按钮开关操作是要有ESD防护,4级指的是什么具体标准?TVS用什么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按钮开关操作是要有ESD防护,4级指的是什么具体标准?TVS用什么参数的?

4级是指空气放电正负15000,接触放电正负8000。要是同个装置需要做浪涌脉冲群实验也能抵挡4级(信号对PE4000,两两信号之间2000)。保证灯实验时不会闪亮。TVS使用6.5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按钮开关操作是要有ESD防护,4级指的是什么具体标准?TVS用什么参数的?

4级是指空气放电正负15000,接触放电正负8000。

网友B:
主要是堆器件了,嘻嘻,楼主是卖吸收器件的?

网友C:
看了楼主EMC电路,就2条:(1)芯片输出口接6.5V的TVS到GND; (2)芯片输入加RC(100R,100pF)低通滤波。

网友D(2020-03-12):
这也有点恨了吧.加这么多TVS管..

其实TVS管不用焊接也可以的,TVS是预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