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芯片型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6):
这种芯片,你量下输入输出就知道了,丝印像是定制的那种。

网友B:
量下 输入 输出
只能帮你到这,你自己找吧
http://www.lowpowersemi.com/

网友C:
LP3382B6F

网友D:
LP3382官方丝印是F5, 而商家似乎LPS,F5两种都有,有点晕了,宋大侠能透露点内幕消息吗,替穷电工先行谢过,哈哈

楼主:
貌似LP6216也能对上

网友C:
手册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