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启动不断打嗝

楼主(2019-12-16):
大家好!
遇到新问题,特发帖求助,当低压AC 36V启动的时候,启动时间偏慢,D7A 改为了4148二极管,R19改为了30K,输出电压为了17v,负载有个3300uf 电容,出现不断打嗝现象,去掉3300uf 正常,其他220v、380v输入也正常不打嗝。
请高手指导下,如何纠正,谢谢!
图纸如下:

网友A:
初级控制是逐周期限流的,ME8202监测和限制开关管的电流。当输入电压低了,输出功率受电流限制也会降低。

网友A:
而一旦输出电压不能建立,辅助电源也同样不能建立,就会进入UVLO而关闭。
然后它的启动电路又会给VCC电容充电,开始下一个循环,这就是打嗝。

网友A:
如果去掉3300电容就能够满载启动,那么加大VCC电容就可以(有可能启动时间会变得很长)。

@yabbc :ME8202的VCC脚那个电容
加大哪个电容?68UF 400V的吗?

楼主:
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的两个高压电容是串联的,但负极一侧的均压电阻连了ME8202的VIN脚,似乎会在启动之后关闭电流,会导致均压失效吧?

网友B:
1,短路D7A和R10
2,加大C4,弱弱的说一句,VCC没接上拉电阻,而是通过VIN上拉启动的,D7A和C5除了浪费成本增加故障点没有任何作用
3,FB并4.3V稳压管
4,加软启动:④-⑥任选一种

1,2可以组合使用,
(1,2),3,4任选一种

谢谢

网友C:
采用电阻启动,大范围电源低压时候启动慢属于正常,想和高压时候一个速度启动,需要采用有源恒流源作为启动供电。
同样道理,由于启动电阻低压时候能力降低,则当输出电容比较大,而输入启动能量用完还没有建立稳定输出,则由于原边失压,进入保护再次重新启动,进入打嗝状态,在适当减小输出电解电容和增大原边储能电容(C5),可以实现稳定启动,当然这时候启动时间估计会更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短路D7A和R10
2,加大C4,弱弱的说一句,VCC没接上拉电阻,而是通过VIN上拉启动的,D7A和C5除了浪费成本 ...

R10不可以短路,否则短路打嗝就不存在,会炸管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10不可以短路,否则短路打嗝就不存在,会炸管的。

保留意见
愚见:打嗝保护和R10没关系。
R10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限制VCC电压受漏感的影响,尤其在宽电压输出,轻重载变化大,变压器设计的比较渣,VCC绕组电压飘的比较离谱的时候加这个电阻。
输出短路即便没有这个电阻,VCC绕组也维持不了芯片工作电流。
另外,D7,R10,D7A,C4,C5的配置,是典型的照抄远古时代VCC上拉启动的芯片,为了快速启动才加的D7A和C5,这里这坨电路没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留意见
愚见:打嗝保护和R10没关系。
R10存在的意义主要在于限制VCC电压受漏感的影响,尤其在宽电压输 ...

就是因为漏感的存在,所以,输出短路时候,如果没有这个R,非常窄的反向脉冲就可以将原边芯片的供电充电到正常工作电压,从而出现副边短路而原边正常工作,只靠峰值电流来限制的情况,这个你可以参考所有典型的3842充电机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因为漏感的存在,所以,输出短路时候,如果没有这个R,非常窄的反向脉冲就可以将原边芯片的供电充电 ...

以然保留意见。
384X就属于我说的远古时代的芯片,几乎所有的保护功能都要靠外部电路搭,即便这样,384X的输出短路打嗝保护也可以不依靠VCC来实现。依靠VCC来实现也不依靠串的那个电阻。

“非常窄的反向脉冲就可以将原边芯片的供电充电到正常工作电压”
请教一下这个反向脉冲是指什么,怎么形成的,帮忙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2024-02-09):
这么好的讨论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