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无法烧录了

楼主(2019-12-16):
用GD32F103C8T6控制的板子,boot0接地,用ST-LINK V2调试烧录了一段时间都没什么问题。突然某天打开KEIL5,接上板子点烧录就出现如图的情况,好像能识别芯片,但使用KEIL5 点download又不行。用STVP清除烧录都不行,把boot0接3.3V,用MCUISP和串口1通讯也不行。以为芯片坏了换芯片,过不了两天第二次又出现了。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呢?要怎么解决?

网友A:
能检测到芯片,说明下载部分是好得,芯片也是正常的,降低速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检测到芯片,说明下载部分是好得,芯片也是正常的,降低速度试试。

还是不行,1M/0.1M/0.025M都试过了

网友B:
芯片坏了,  内部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坏了,  内部有错误?

我也想知道啊,前一天还用得好好的,第二天再加电就不行了。看上去能读到芯片型号ID,但SWD清除烧录,串口1也连不上。实在搞不懂。

网友C:
想问一下,你用串口烧写的端口是哪两个啊,串口多了,不要再弄错掉,另外你现在SWO端口下载的信息已经显示芯片是有效的,按理芯片没有坏掉。试试GDLINK或者CMSIS—DAP吧,我没有用过用STLINK来调试GD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你用串口烧写的端口是哪两个啊,串口多了,不要再弄错掉,另外你现在SWO端口下载的信息已经显示 ...

我串口烧录用的是串口1,PA9/PA10这两个引脚。一般我都是用SWD来烧录的,因为手上有ST-LINK V2的烧录器,也一直能调试能擦除能烧录,就寻思着没必要换了,毕竟它是OK的啊。
后面我会搞个别的烧录器,但主要问题是,这不是烧录器问题啊,这是芯片不能烧录不能运行的问题。而且无缘无故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对这个芯片的可靠性有点怀疑了。

楼主:
emmmm,别沉啊,难道大伙都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吗?难道是我买彩票中了bug?

网友D:
拉高BOOT0并复位,然后再看能不能擦除。

网友D:
下载过代码后不能烧录,所以和代码是否有关系,如果超频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硬件晶振和程序中设置不匹配就可能超频。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下载过代码后不能烧录,所以和代码是否有关系,如果超频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硬件晶振和程序中设置不匹配 ...

如果是超频导致,那把BOOT0拉高切换启动方式或者用镊子短接晶振引脚都可以让异常程序不运行然后擦除代码

网友D:
还有个可能就是芯片被读保护了,读保护的话可以用Jflash等工具解锁,或者用ISP串口恢复选项字节。如果你把BOOT0拉高但不能进行ISP下载的话那可以检查下BOOT1是不是没有拉低,只有在BOOT0拉高,BOO1拉低的情况才能进入ISP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可能就是芯片被读保护了,读保护的话可以用Jflash等工具解锁,或者用ISP串口恢复选项字节。如果你把B ...

感谢老哥,我是用内部108M的震荡的,BOOT1也拉低了。
你说的用JFlash解锁 和 用ISP串口恢复选项字节 的方法,麻烦能说得详细点吗?第一次用这个芯片,什么都不懂。拜托了~

网友C:
串口ISP都下载不了的话,估计芯片危险了,但是看开始的SWD的画面,芯片就没有坏掉啊,要么换个芯片看看,不过,GD的芯片还是很耐操的,一般不应该怀疑芯片会坏掉,但是现在只能先换一个试试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ISP都下载不了的话,估计芯片危险了,但是看开始的SWD的画面,芯片就没有坏掉啊,要么换个芯片看看,不 ...

已经坏了2个了第一次坏的时候以为是偶然事件,没想到两个都一样。。。好的时候野试过串口擦除没问题的,所以也不怀疑接线什么的。坏了以后,STLINK,JLINK,串口都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2个了第一次坏的时候以为是偶然事件,没想到两个都一样。。。好的时候野试过串口擦除没问 ...

小哥你最好检查一下硬件电路,GD的芯片还是很耐操的,没有呢感觉的那么脆弱,我用了好多个品种下来,都没有遇到坏掉的,用GD32F130开发的矢量电机控制器从来没有出现坏过芯片的情况,最近开始用GD32E230做的另外一个产品,也没有出现坏芯片的情况。先查一下硬件电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2个了第一次坏的时候以为是偶然事件,没想到两个都一样。。。好的时候野试过串口擦除没问 ...

GD芯片电源不要超过3.6吧,一般3.3V,你检查一下,有没有5V给弄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哥你最好检查一下硬件电路,GD的芯片还是很耐操的,没有呢感觉的那么脆弱,我用了好多个品种下来,都没 ...

大哥,除了烧录口,别的引脚也能影响这芯片内核吗

网友E:
BOOT0 一直是接GND  从没遇到楼主的情况过。   用的是JLINK V9  .  实际使用中,没事把RESET也引出去。 避免芯片锁死后,可以强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BOOT0 一直是接GND  从没遇到楼主的情况过。   用的是JLINK V9  .  实际使用中,没事把RESET也引出去。 避 ...

怎么强擦除呢?NRST也是引出去了,BOOT0也加了跳线可选高低电平了

网友F(2022-05-31):
楼组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了,请教下

网友G:
用STVP肯定不行拉,GD和ST是不同厂家。   你用GDLINK + GD-LINK Program  全部擦除芯片、解掉保护试试。

网友G:
图的提示是内核还在运行,无法停下来。     可能是你上一次在烧录过程中某个原因中断了导致芯片可能锁死。    建议用GDLINK + GD-LINK Program全部擦除芯片、解掉保护试试。    要把复位脚接到烧录器的复位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