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佬帮忙电路分析。

楼主(2019-12-16):
求大佬帮忙电路分析。

网友A:
无刷电机驱动吗

是的
能详细点吗?

网友B:
DC 到AC输出电路。快关断,慢开启。上边关断时,输入控制电压为低电压,D3导通,交流等效电阻R4//R3,泄放CG电苛,开启时,高电平,通过R4充电。RC常放不一样。

相当于硬件上的死区时间控制,防止电源直通
萌新不懂,太高深。0.0
能详细点吗?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5574-1-1.html
这个帖子说的比较详细。

谢谢,大哥我去看看

楼主:
求大佬详细分析下啊

网友C:
先去看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