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C508A芯片无法下载程序

楼主(2019-12-16):
请问各位高手,我新买的两个PIC12C508A芯片,编写了简单的测试程序,使用编程器下载总是失败,但能够查空、能够读数据也能校验,就是下载不成功!
是不是这个片子原先被编写过程序,被写保护了?

网友A:
即使下载过程序仍可以再次下载。

网友B:
太老了 为啥不用12F508

网友C:
描述含糊不清:
使用编程器下载总是失败,但能够查空、能够读数据也能校验,就是下载不成功!
这到底啥意思呢?

网友D:
这个是一次性的芯片吧

网友E:
C系列 是一次性的芯片?

网友F:
PIC12C508A??确定是PIC12C????
你是怎么买到这个C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下载过程序仍可以再次下载。

如图,使用南京希尔特编程器下载,能够读取和查空,就是下载失败,买了两个样片都是这个样子。被写保护的芯片是不是读都读不了啊?如果不用这种编程器,如何下载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描述含糊不清:
使用编程器下载总是失败,但能够查空、能够读数据也能校验,就是下载不成功!
这到底啥意思 ...

如图,使用南京希尔特编程器下载,能够读取和查空,但下载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C12C508A??确定是PIC12C????
你是怎么买到这个C系列的??

让采购买的,应该是从我们对应的供应商那里拿的货。这个片子网上也有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一次性的芯片吧

如果不写保护,应该也能多次擦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老了 为啥不用12F508

公司要求啊,也有F系列的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一次写的(OTP),所以写操作错误,用12F508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图,使用南京希尔特编程器下载,能够读取和查空,但下载失败
...

显然没有校验成功呀!这个芯片也许已经加密了,读出全是FF,也许你型号选错了,F才可以多次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一次写的(OTP),所以写操作错误,用12F508

不写保护也不行?只能下载一次?

网友A:
是的,只能下载一次

网友G:
过来见识一下,没见过OTP的芯片,这次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只能下载一次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