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扩流电路

楼主(2019-12-16):
各位大侠;

   别人的设备USB A口 输出是:DC 5V  500MA,    我们的产品要接到USB A口上供电, 我们的设备有两个负载(如果其中一个使用是勉强够用,如果两个负载同步工作) 前面的设备就无法承受更大的电流,然后就进入保护,切断了电源,导致我们的产品断电,体验感不好,(我们的产品实际测试两个负载同步工作所消耗电流大约1.2A-1.5A左右) 找了各种资料,说有一种叫扩流电路、想在我们的产品上增加此电路, 有熟悉的解决方案或者推荐的吗? 求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想起以前买移动硬盘,单独带个外置电源。估计就是你这种情况

谢谢, 别人的产品已经定型再量产了,无法改变 ,只能改我们自己的。

网友B:
都上幼儿园了再投胎,这种不是技术活。

谢谢,这种就是前面没评估好,

网友B:
能量守恒。如果输入功率500mA*5V 大于输出功率1.5A* x.
也就是 x 必须小于1.6V 才有可能投胎。

网友C:
做个“保姆”
外挂一块电池 升压输出5V

网友D:
扩流的前提是能从别的地方拉得到电流

网友E:
扩流是在控制电路驱动能力不够的时候用的,不是输入电源驱动能力不够的时候用的。
2.5W的输入功率你要是能做到输出5W的话焦耳的棺材板都压不住了。
两个负载具体是什么,考虑下降功耗吧。

网友F:
外接电源或者使用多个USB口的电源并联使用。注意,电源驱动能力的限制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通过负载端的手段来扩展的,这是基本物理规律——能量守恒法则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