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c6 晶振停振

楼主(2019-12-16):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分析?

网友A:
晶振2端再并个电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2端再并个电阻看看;

好的,谢谢,电容就用官方的推荐值吗

网友B(2020-01-15):
晶振两端并电阻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C:
不过有时候劣质晶振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