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单片机IO出来的信号,对外围的电器进行驱动的开关控制...

楼主(2019-12-16):
提问:单片机出来的TTL信号,对外围的电器进行驱动的开关控制或者PWM控制,什么情况下需要光电隔离呢。
具体问题:我查到主要是用在长距离和功率驱动的情况下需要光电隔离,但是具体来说不是很确定和明白什么时候需要光电隔离。比如电压差或者功率大到什么程度,环境温度会产生多大影响,距离多远之类的(这是个经验数据吗?我并没有查到相应的资料)。什么时候不用隔离,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就可以了。
具体例子:下面的例子是否需要进行光电隔离
1、我手头有一个小功率电推杆,想通过单片机信号给开关信号到H桥的驱动芯片,然后控制电推杆的运动。(电推杆只有两线,也就是给正压和负压是两个运动方向,断电或行程到头停止)电推杆12V供电0.2A以下电流。
2、还有一个小功率加热器,24V 50W,想通过单片机的PWM输出控制发热量,应该10K以内的频率就够了。
3、1M以上的大功率LED控制信号,LED 35V 1A

楼主:
或者是我查询的关键词有问题,有相关的好资料请各位大佬提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这几个我个人认为都不需要进行隔离。

楼主(点评):
请问那有什么说法么,到什么程度需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