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7用后备电池不计时

楼主(2019-12-16):
单片机通过I2C可以正常读写DS1307,但断开主电源一段时间后,再上电时发现时钟一直停在断电前的位置,也就是说用后备电池时,时间不继续走。
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
注:主电源5V,后备电池3V,DS1307 CH位已置0)

网友A:
芯片里有一些数据空间,专门用于保存掉电前需保存的数据,你可以保存几个数据在里面,断电再上电时读取数据比较是否和保存的数据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