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君里《信号与系统》的作图问题!

楼主(2019-12-16):
1,郑的这本书,作为教材,使用41年左右了(78--至今),但书中仍旧有大量作图错误,至今没有修正过来。

2,本贴另一个目的是想说:有些同志,自以为“挑刺”很简单那,很容易,那你也跟我学,随便找本流行书籍挑挑刺试试?

如上图所示,周期矩形信号点频谱表示中,横坐标根据书中的公式,应该是nw1

类似问题书中还有很多,在此只举一个例子即可。

脑子缺少一条经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楼主:
书中的门函数也画错了!

楼主:
:以前发帖说过,关于佩利判据的说法,是错误的!

网友A:
唉,我都不想嘲笑你了,看书看成这样,理解成这样,可怜啊!

你这样露出你的知识水平,让那些捧你为大师的粉丝情何以堪。

如果你不服气,给清华大学给这本书还活着的作者联系呗。
手机回复,是针对第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我都不想嘲笑你了,看书看成这样,理解成这样,可怜啊!

你这样露出你的知识水平,让那些捧你为大师的 ...

整个论坛上,能有一个你不想嘲笑的吗?

靠在论坛上嘲笑人,以及强大的吹牛技术,来获取自我精神上慰藉,发泄内心的不满,你还能干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论坛上,能有一个你不想嘲笑的吗?

靠在论坛上嘲笑人,以及强大的吹牛技术,来获取自我精神上慰藉 ...

@雪山飞狐D
你跟xu大师关系不错,又是精通信号处理,来看看大师主贴中说的横坐标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整个论坛上,能有一个你不想嘲笑的吗?

靠在论坛上嘲笑人,以及强大的吹牛技术,来获取自我精神上慰藉 ...

哈哈 有人说国产书很烂 xxx教授的书漏洞百出 xxx的视频荒诞不堪  然后 骂完后自己再把国产教材、xxx教授的书、xxx的视频细细品尝,拿放大镜遍地找错,好滑稽,相当于说翔很臭,但是说完又有滋有味的品尝,在写一篇品尝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山飞狐D
你跟xu大师关系不错,又是精通信号处理,来看看大师主贴中说的横坐标问题   ...

你最近几年,在这个版块发言,99%都是吹牛闭的

就你这德性,也好意思来说教,要不要你的碧莲啊?

楼主:
看看佩里-维纳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网友B:
作者没错,理解力真差,你们几个天天研究中学语文,然后hu pen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山飞狐D
你跟xu大师关系不错,又是精通信号处理,来看看大师主贴中说的横坐标问题   ...

就这水平,还能跑论坛混,奇迹!
来个局部放大,睁大眼睛,看清F的变量是什么!

要是不想改图,就把定义改一改:

楼主:
说到佩里-维纳判据,不能不说小帅哥佩里:

此人年轻有为,假期在加拿大滑雪玩,不幸因事故被干死,年仅26岁。
否则,这个人将会有一大把成就,前程不可估量!

楼主:
在找个视频喷。

上图中的这个公式,是kaupp于1966年给出的:

关于这个公式的有效性,原文说需要做实验确定。
于是有效性说法不一,更多的**说成立条件是W/H>1.25

所以,视频中的说法,要打个问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这水平,还能跑论坛混,奇迹!
来个局部放大,睁大眼睛,看清F的变量是什么!

我都无语了,你看的是信号处理的书,不是看纯数学书,你能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么?
这种机械式的学习,看的书全是错啊。
无论改横坐标还是改系数公式都很荒唐。
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改,你一个人喷,改了,千万人喷。所以作者取舍一下,还是让你一个人喷比较好。
管致中的书中处理挺聪明,只写n次谐波的系数An,然后想看频谱就说周期信号的频谱图,让想喷的人找不到喷点。

楼主:
中国书评和国外书评的区别:

国内书评讲究人情味,讲究面子,所以国内的书评都是"溢美之词",如果直接指出书中有什么问题,那就是得罪人了。
总之,国内的书评没必要看,看了也就是一个字:好!

以前国外出书,一般都会在IEEE期刊上来个介绍,介绍内容不单单局限于章节大意,好在哪里,差在哪里,都会直接说的!例如有的评论指出:书名中有design,而实际上书中没讲design!这要是在国内,搞得作者有点下不了台了。

楼主:
国内的环境还有个特点:讲就和谐!

倘若论坛上聊天,和日常生活一样,相互之间表叔二大爷叫个不停,评论就说气氛和谐,好!

而学术上正常的指出不足,他就说你不和谐,在挑刺!

当你会"挑刺"了,说不定是懂了的标志。

楼主:
国内教材的最大特点,是精简,300多页的篇幅,能扯6--10章。

几乎把所有的常见知识点,一个不漏全讲一遍,于是常规书籍要讲一节的内容,被迫压缩成一句话,这就是精简的代价。

例如下图:

常规书籍要花一节的时间,重点讲解“极点必然是自然频率,但自然频率未必是极点”这个知识点。

一本全是精华的书,根本不适合本科生阅读。或者说本科阶段,与其粗略的介绍100个知识点,不如深入研究10个知识点。

网友C(2020-06-03):
楼主,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还有一事不明
c0是Eτ/T1,cn是以2Eτ/T为幅度的Sa函数包络,那么这个图(a)就不对了吧

网友D:
虽然是旧贴,还是想说一下自己的看法,说起书中有错,费曼物理学讲义历史更久,勘误好像在已经有300多条了(不记得在哪儿看到的了,或许有偏差),其中大部分都是读者反馈的(多数不是简单的文字错误),但是迄今最新版本都还在征求大家的反馈。对比而言,从及时纠错的角度,国内的教材普遍确实表现不够好,不过也不能一杆子打倒,对于有些经典教材(粗制滥造的就不说了),我觉得广大读者未积极进行有效反馈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如果不是有读者的反馈,费曼物理学讲义这套书估计目前已经更正的错误有不少也都还保持着原貌吧。自己上学时信号与系统用的也是郑老的教材,现在来说的话楼主说书中内容过于精炼是有道理的,但是说书中大量作图错误(个人感觉楼主所谓大量应该有一部分还是有待商榷的)多年未改这件事,还是建议楼主可以向出版方反馈一下,人家应该是欢迎的。

网友C:
楼主还可以看一下第三章的图3-11 (b)以及图3-12 (b)假设基波频率的谱线为第一条谱线,第10条谱线在第一个零点处恰好为0,也就是说在0到第一个零点之间应该有9条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可以看一下第三章的图3-11 (b)以及图3-12 (b)假设基波频率的谱线为第一条谱线,第10条谱线在第一 ...

是的,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类似的帖子里也说过了。

他这本书的作图,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人使用软件,手工画出来的,而不是计算机编程作图。

目前这种再正常不过的商讨,在论坛某些人眼里(如AD797),居然叫污蔑同行?!

这种人连污蔑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的
污蔑的对象只能是具有主管意识的自然主体,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无法污蔑的!!!
本贴中所说的对象是书,书中文字和内容别人无法修改,怎么污蔑???又怎么谈的上是污蔑作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这个问题,我在以前类似的帖子里也说过了。

他这本书的作图,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应该是人使用软 ...

又带上我了  以后每带我一次 我就引用网友的评论一次

对于某些人,老是发帖评价争吵和攻击,网友xxyyzz123已经准确犀利的分析出了原因:
没有蠢人会把自己懂的东西,发出来,发出来的,都是那些不懂的,自己也没信心,发出来讨论以下,验证一下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是否正确。
无非如此,像你天天发帖,技术来技术去,说明你只是非常迫切想有技术之长但你条件不足,没人帮你,自己摸索,也搞不清楚自己理解的东西和社会上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
所以你就会发贴,又不能老问,因为那样没有人搭理你,
所以你就评价、争吵,攻击,以获取关注和回复、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很多同事也这样,自己以为找到一个巧妙的社交技巧来处理技术圈的问题,其实挺可悲的

楼主:
隔壁论坛收费,导致21来了不少人,而且来了不少懂的人!
懂行的越多,你们就越难混,浑水摸鱼就越难,小日子就越难过,正所谓"良币驱逐劣币"!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隔壁论坛收费,导致21来了不少人,而且来了不少懂的人!
懂行的越多,你们就越难混,浑水摸鱼就越难,小 ...

哈哈 越来越难混 是你这种在21ic灌水上排行榜的最近的心得吧

自从我的帐号用不了之后那个论坛就没去过了 估计有七八年了以上了  不知道你在那个论坛是不是也这么流弊  还是早就知道那个论坛懂的人多你不好混  在那边老老实实?老实学艺?

楼主:
可给我笑死了。

上面图片中有人说:懂的人不会发帖,发帖都是不懂的!

小7把这句话,当成至理名言了,隔三差五就引用一次!

按照这个名言警句:施一公之流的跑SCI等国际核心期刊上灌水,说明他是不懂学术的!而种地的农民不会跑论坛上灌水,说明是真懂技术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越来越难混 是你这种在21ic灌水上排行榜的最近的心得吧

自从我的帐号用不了之后那个论坛就没去过了  ...

你在这论坛玩十几年了,你发过一个像模像样的技术讨论贴吗??

我把你所有的主题和回复都查看了一遍,99%都是吹牛月经贴。
本人发的1500多个主题贴,一大半都是学术讨论帖子。

像你这种专业灌水打嘴跑、对论坛贡献几乎为零的家伙,有什么资格对老夫指指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给我笑死了。

上面图片中有人说:懂的人不会发帖,发帖都是不懂的!

逻辑感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在这论坛玩十几年了,你发过一个像模像样的技术讨论贴吗??

我把你所有的主题和回复都查看了一 ...

流弊  把我的主题和回复查看了一遍  我太感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弊  把我的主题和回复查看了一遍  我太感动了

岂止是感动啊,看了这个说明书,我们家小小孩都激动的哭了,说爸爸,这个产品说明书上的字,怎么都是“大小多少”我全认识的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岂止是感动啊,看了这个说明书,我们家小小孩都激动的哭了,说爸爸,这个产品说明书上的字,怎么都是“ ...

理解力感人

楼主:
“大小多少”,这些字眼是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没问题,但是在学术上绝对不这样说的,没有比较对象,谁知道多小算小?多少算少??

连个文档都不会写的,据说还是中科院研究生毕业的高级工程师。

产品手册,要用数据说话,没有数据图表,跟街道上小商小贩有什么区别:魏集西瓜,皮薄瓤甜,1块钱一斤,好吃不贵,块来买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小多少”,这些字眼是日常生活中常说的,没问题,但是在学术上绝对不这样说的,没有比较对象,谁知道多 ...

你看不懂别人写的什么 不是你的错
还要求按照你的方式把你说懂 这要求太高了  本人办不到啊

网友E(2021-08-16):
脑袋缺条经络,就会有你这样的问题?
在频率功率谱中以Cn = F(nw0) 表示的,横坐标不可以压缩成w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脑袋缺条经络,就会有你这样的问题?
在频率功率谱中以Cn = F(nw0) 表示的,横坐标不可以压缩成w ?

跟我玩理论,你不是对手。

建议你以长攻短,找些实践性超级强的话题,例如变压器是怎么绕的,或许你能占点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跟我玩理论,你不是对手。

你就在网上自嗨吧,
懂点皮毛的东西丢人现眼!

网友E:
这是你高大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