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BLDC软件上如何实现PWM_ON控制算法?

楼主(2019-12-16):
      现在做的直流无刷方波驱动的调试方式为H_PWM L_ON的方式,即顶管调制低管常开。网上看到不少资料,对比说明PWM_ON调制方式(即前60°为PWM后60°常开),控制的转矩脉动更小一些。但是还没想明白软件上怎么实现,主芯片用的是stm32系列。还请哪位做过的指点指点。

楼主:
欢迎大家留下自己的观点和见解。

网友A(2020-01-20):
60°就去改调制的相啊

网友B(2020-03-19):
后60°常开是指上管占空比100%,常开吗

网友C(2020-04-23):
三相无刷无传感器BLDC电机是按严格逻辑驱动的,你要完美驱动它时需了解该电机运行所有的细节,熟练编程经验,大量的实验。当以上工作完成后你将得到驱动如同技术和艺术完美结合不是所有的单片MCU都能用的,要选高抗干扰不易死机的,否则在六步换相时,高脉冲干扰会造成驱动逻辑混乱FET冒烟模块及MCU 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