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ADC及PWM调光测试

楼主(2019-12-16):
【东软载波ESF0654 PDS开发板活动】ADC及PWM调光测试

今天测试了板子的ADC功能及PWM调光功能,主要实现了根据ADC采集的板载电位器的值来使用PWM功能调节导光板的亮度。

      ES32F0654LT集成的支持 1 路模数转换器(ADC0)。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or)是 12 位分辨率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它具有多达 19 个复用通道,可测量从管脚输入的 16 个外部信号、3 个内部信号。这些通道的模数转换可在单次、连续、扫描或不连续采样模式下进

行。ADC 的结果存储在一个左对齐或右对齐的 16 位数据寄存器中。

ESF0654 PDS开发板ADC接在PB0接口,PB0为ADC0的14通道。

IO引脚配置如下:

static void adc_pin_init(void)
{
    /* Initialize ADC pin */
    gpio_init_t x;

    /* Initialize PB0 pin */
    x.mode = GPIO_MODE_INPUT;
    x.odos = GPIO_PUSH_PULL;
    x.pupd = GPIO_PUSH_UP;
    x.odrv = GPIO_OUT_DRIVE_NORMAL;
    x.flt  = GPIO_FILTER_DISABLE;
    x.type = GPIO_TYPE_TTL;
    x.func = GPIO_FUNC_0;
    ald_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 &x);

    return;
}

ADC0的配置如下:

void adc_init(void)
{
    /* clear lpuart_handle_t structure */
    memset(&h_adc, 0x0, sizeof(adc_handle_t));
    /* clear adc_nch_conf_t structure */
    memset(®_config, 0x0, sizeof(adc_nch_conf_t));

    adc_pin_init();

    /* Initialize adc */
    h_adc.perh = ADC0;
    h_adc.init.data_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h_adc.init.scan_mode  = DISABLE;
    h_adc.init.cont_mode  = DISABLE;
    h_adc.init.nch_len    = ADC_NCH_LEN_1;
    h_adc.init.disc_mode  = ADC_ALL_DISABLE;
    h_adc.init.disc_nbr   = ADC_DISC_NBR_1;
    h_adc.init.conv_res   = ADC_CONV_RES_10;
    h_adc.init.clk_div    = ADC_CKDIV_128;
    h_adc.init.neg_ref    = ADC_NEG_REF_VSS;
    h_adc.init.pos_ref    = ADC_POS_REF_VDD;

    ald_adc_init(&h_adc);

    /* Initialize regular convert channel */
    reg_config.channel       = ADC_CHANNEL_14;
    reg_config.rank          = ADC_NCH_RANK_1;
    reg_config.samp_time     = ADC_SAMPLETIME_4;
    ald_adc_normal_channel_config(&h_adc, ®_config);

    return;
}

      ES32F0654LT集成通用定时器(GP16C2T)包含一个 16 位自动重载计数器,该计数器由可配置的预分频器驱动。支持 2 路通用定时器(GP16C2T0,GP16C2T1) 。GP16C2T 包含 2 个独立通道。 通用定时器(GP16C2T) 的用途广泛,可测量信号脉冲长度(输入捕获)或输出脉冲波形 (比较输出、PWM 及带死区时间插入的互补 PWM)。

本程序中使用了TIM3的1通道,对应引脚为PC6。

IO引脚初始化如下,对应IO的功能3:

static void tim3_pin_init(void)
{
    gpio_init_t GPIO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tim0 ch1 pin */
    GPIO_InitStructure.mode = GPIO_MODE_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odos = GPIO_PUSH_PULL;
    GPIO_InitStructure.pupd = GPIO_PUSH_UP;
    GPIO_InitStructure.odrv = GPIO_OUT_DRIVE_NORMAL;
    GPIO_InitStructure.flt  = GPIO_FILTER_DISABLE;
    GPIO_InitStructure.type = GPIO_TYPE_TTL;
    GPIO_InitStructure.func = GPIO_FUNC_3;

    ald_gpio_init(GPIOC,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

}

TIM3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tim3_init(timer_handle_t *tim_h, timer_oc_init_t *tim_ocinit, timer_clock_config_t *tim_clock)
{
    /* Initialize pin */
    tim3_pin_init();

    /* Initialize TIM3 */
    tim_h->perh              = GP16C2T1;
    tim_h->init.prescaler    = 0;
    tim_h->init.mode         = TIMER_CNT_MODE_UP;
    tim_h->init.period       = (uint32_t)(255 - 1);
    tim_h->init.clk_div      = TIMER_CLOCK_DIV1;
    tim_h->init.re_cnt       = 0;
    ald_timer_pwm_init(tim_h);

    /* Initialize clock source */
    tim_clock->source = TIMER_SRC_INTER;
    ald_timer_config_clock_source(tim_h, tim_clock);

    /* Common configuration for all channels */
    tim_ocinit->oc_mode        = TIMER_OC_MODE_PWM1;
    tim_ocinit->oc_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_ocinit->oc_fast_en     = DISABLE;
    tim_ocinit->ocn_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_ocinit->ocn_idle       = TIMER_OCN_IDLE_RESET;
    tim_ocinit->oc_idle        = TIMER_OC_IDLE_RESET;

    /* Set the pulse value for channel 1 */
    tim_ocinit->pulse = (uint32_t)(255 * 20 / 100);
    ald_timer_oc_config_channel(tim_h, tim_ocinit, TIMER_CHANNEL_1);

    /* Set the pulse value for channel 2 */
    tim_ocinit->pulse = (uint32_t)(255 * 50 / 100);
    ald_timer_oc_config_channel(tim_h, tim_ocinit, TIMER_CHANNEL_2);

    /* Start input pwm from tim2/3 channel 1 */
    ald_timer_oc_start(tim_h, TIMER_CHANNEL_1);

}

主程序实现了根据ADC采用进行PWM调节控制外部导光板的亮度:

  /* ADC测试 */
                value = adc_average();
                sprintf((char *)tx_buf, "ADC_Value: %d \n", value);
                ald_uart_send(&h_uart, tx_buf, sizeof("ADC_Value: %d \n"), 1000);

                /* TIM3 PWM测试 */
                duty = value/32.72;
                if(duty <= 1)
                        duty = 1;
                ald_timer_pwm_set_duty(&tim3.tim_h, TIMER_CHANNEL_1, (uint16_t)duty);

实现现象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