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可以用来延时吗

楼主(2019-12-16):
lm393 如何用来做延时功能 ?延长的时间自己如何进行选择

网友A:
比较器可以使用电容充放电实现延时,或者使用4060进行计数延时。

网友B:
可以用,就看你怎么使用

网友C:
命题作文啊,比较器加上RC回路即可。

网友D:
看你想实现多久的延时,有些场合,比如高速数字电路,多串联一级缓冲门就是几十ns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