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插头?

楼主(2019-12-16):
电瓶车里控制速度的。在 TB 上搜“三孔插头”,出来的都是220V的那个。
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像是电瓶车上面用的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s.w4002-15103074466.27.1ff5184aYhFX5f&id=542706133694
这个可以吗?

网友C:
推荐一个好办法找东西,利用淘宝搜图片,
我想找的连接器都是通过图片搜索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