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模拟串口的例程

楼主(2019-12-16):
硬件限制,需要用IO口模拟个串口收发功能。115200波特率的。

网友A:
我最近倒是写了一个,115200的,GD103的芯片,就不知道怎么传上来

网友B:
void U4_TxB(u8 da)
{ u8 i;
        u16 t;

//  S4Ce(1);//ʹÄÜ·¢ËÍ
        S4Tx(0);//·¢ËÍÆðʼλ
  for(t=0;t<78;)//ÑÓʱ8.68us/78
        { t++;}
        for(i=0;i<8;i++)
        { if(da & 0x80){ S4Tx(1);}
                else{ S4Tx(0);}
                da<<=1;
           for(t=0;t<78;)//ÑÓʱ8.6us/77
          { t++;}
        }
        S4Tx(1);//·¢ËÍֹͣλ
        for(t=0;t<78;)//ÑÓʱ8.64us/78
        { t++;}
}

网友C:
u8 U4_RxB(void)
{ u8 i,da=0;
        u16 t;

        while(S4Rx)i++; //µÈ´ýµÍ
        { if(i>80)return 0xFF;}
        for(t=0;t<78;)//ÑÓʱ8.68us/79
        { t++;}//ÆðʼλL
        for(t=0;t<35;)//ÑÓʱ4.08us(0.5bit/4.32us/37)
        { t++;}
        for(i=0;i<7;i++)//0.23us
        { if(S4Rx) da|=0x01;
                da<<=1;
           for(t=0;t<76;)//8.48/77ÑÓʱ(8.68us/79)
          { t++;}
        }
        if(S4Rx) da|=0x01;
        for(t=0;t<35;)//ÑÓʱ3.04,(4.08us/35)
        { t++;}
        while(!(S4Rx)); //µÈ´ý¸ß,ֹͣλH

        return da;
}

网友D:
测试是过了的,如果有什么不妥,希望能提供给我

网友E:
这个需要借助定时器的

楼主:
我记得我原来做个这个的,,采用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

网友(2020-02-21):
有大神能不能告诉我用到了那些资源啊?

网友F:
IO居然模拟串口,选型是否有问题,如果不得不为之,先了解串口的工作时序,本地IO模拟串口发送相对接单因为是组塞模式(记得关全局中断再发),  接收就麻烦多了,需要开中断,并配合定时器采集接收的波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IO居然模拟串口,选型是否有问题,如果不得不为之,先了解串口的工作时序,本地IO模拟串口发送相对接单因为 ...

你就让他们折腾去吧。

网友H:
void U4_TxB(u8 da)
{ u8 i;
        u16 t;

//  S4Ce(1);//ʹÄÜ·¢ËÍ
        S4Tx(0);//·¢ËÍÆðʼλ
  for(t=0;t<78;)//ÑÓʱ8.68us/78
        { t++;}
        for(i=0;i<8;i++)
        { if(da & 0x80){ S4Tx(1);}
                else{ S4Tx(0);}
                da<<=1;
           for(t=0;t<78;)//ÑÓʱ8.6us/77
          { t++;}
        }
        S4Tx(1);//·¢ËÍֹͣλ
        for(t=0;t<78;)//ÑÓʱ8.64us/78
        { t++;}
}
好像不能直接用,哈哈哈

网友H:
115200波特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