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处理好的数据,要通过UTXBUF1发送给485

楼主(2019-12-16):
最近在写modbus-RTU协议,来控制变频器的程序。遇到了一点问题想请教大家。
我现在有处理好的数据,要通过UTXBUF1发送给485,现在不知道这部分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你得初步想法呢

楼主:
是不是这部分的程序要在usart1_TX,中断程序中写?

网友B:
没有必要的

网友C:
嗯,这个可以使用判断发送标志位来实现发送完成的

网友B:
对,发送中断不开就可以

网友D:
一个查询方式 一个中断方式

网友E:
用查询写比较方便,不容易出错,但是中断效率高

网友C:
可以使用判断发送标志位来实现发送完成

网友F:
这个就是使用串口配置的就行。

网友C:
msp430的485程序网上很多。

网友G:
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H:
https://wenku.baidu.com/view/46ebe73067ec102de2bd89b8.html

网友I:
串口的程序没有写过吗?

网友J:
RS485通讯有很多。

网友K:
是msp430的串口不会写吗?

网友L:
https://wenku.baidu.com/view/9947215850e2524de5187ed9.html

网友M: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G:
正常的通信的就可以,485通信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J:
正常的串口通信就可以实现。

网友N:
这就是基本的串口通讯的用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