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提示下面这个错误

楼主(2019-12-16):
MAPLAB给PIC16F716下载程序,系统提示下面这个错误: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1140).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线接触对吗?

网友B:
yes的话,芯片型号对吗?

网友C:
MCU的引脚硬件对吗?

网友D:
拔开USB,然后重插上USB.

网友E:
你选的芯片与实际用的芯片是否一致?

网友F:
vpp电容去掉

网友G:
还是多多实验,测试,

网友H:
针对手册检查一下接线看看,准便也看看烧录器的说明。

网友I:
没有识别到你的芯片。仔细检查下接线和供电。

网友J:
没检测到正确设备。拔了重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