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for STM8

楼主(2019-12-16):
举个列子: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A_ODR  @0x5000;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A_ODR1 @0x5000;

// 指向同一个地址要报错,老版本的IAR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Error[Lp025]: absolute section .near.noinit (main.o #11) ([0x005000-0x005000]) overlaps with absolute section .near.noinit (main.o #9) ([0x005000-0x005000])

网友A:
你重叠位置了。

网友B:
这个版本不许定义重叠的变量。

楼主:
我两个地方都要用到啊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0: 1;
   unsigned char B1: 1;
   unsigned char B2: 1;
   unsigned char B3: 1;
   unsigned char B4: 1;
   unsigned char B5: 1;
   unsigned char B6: 1;
   unsigned char B7: 1;

}  SBitChar;

typedef  struct
{
        SBitChar  ODR;
        SBitChar  IDR;
        SBitChar  DDR;
        SBitChar  CR1;
        SBitChar  CR2;

}  GPIO;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A @ 0x5000;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B @ 0x5005;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C @ 0x500A;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D @ 0x500F;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E @ 0x5014;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F @ 0x5019;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G @ 0x501E;
__no_init volatile   GPIO    PI @ 0x5028;

----------------------------------------------------------------------------------------------------------------------------------------#define DEF_8BIT_REG_AT(NAME,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NAME @ADDRESS
#define DEF_16BIT_REG_AT(NAME,ADDRESS)  __no_init  volatile  unsigned int  NAME @ADDRESS

/* Port A data output latch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A_ODR,0x5000);

/* Port A input pin value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A_IDR,0x5001);

/* Port A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A_DDR,0x5002);

/* Port A control register 1 */
DEF_8BIT_REG_AT(PA_CR1,0x5003);

/* Port A control register 2 */
DEF_8BIT_REG_AT(PA_CR2,0x5004);

/* Port B */
/*****************************************************************/

/* Port B data output latch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B_ODR,0x5005);

/* Port B input pin value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B_IDR,0x5006);

/* Port B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B_DDR,0x5007);

/* Port B control register 1 */
DEF_8BIT_REG_AT(PB_CR1,0x5008);

/* Port B control register 2 */
DEF_8BIT_REG_AT(PB_CR2,0x5009);

/* Port C */
/*****************************************************************/

/* Port C data output latch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C_ODR,0x500a);

/* Port C input pin value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C_IDR,0x500b);

/* Port C data direction register */
DEF_8BIT_REG_AT(PC_DDR,0x500c);

/* Port C control register 1 */
DEF_8BIT_REG_AT(PC_CR1,0x500d);

/* Port C control register 2 */
DEF_8BIT_REG_AT(PC_CR2,0x500e);

网友C:
如果需要你可以用联合体

网友D:
用个宏替换一下不行么?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试试宏替换。

楼主:
怎么替换,举个列子说说

网友F(2020-01-15):
怎么会指向同一个地址呢

网友G:
这个代码是工程生成的时候就有的?还是你自己写的啊

网友H:
换一个地址不就行了吗  这俩地址一样了啊

网友I:
最好还是不要指向同一个地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