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什么叫“输入悬空”?

楼主(2019-12-16):
(无正文)

网友A:
未用的输入口什么都没接吧

网友B:
需要用的输入端没接上/下拉电阻并且没接MCU的输入口?

楼主:
到底哪个

网友C:
是啊,我也不懂

网友D:
例如:“与门”74HC08的两个输入端和“非门”74HC14的一个输入端与MCU的引脚相连, 其余未用的输入端单独放置,什么都没接,这叫“输入悬空”么?

网友E:
悬空的意思就是该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网友F:
楼上说的比较靠谱,输入口什么都没接,这肯定就是悬空。

网友G:
一般解决悬空,可以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GND.

楼主: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H:
MOSFET的门级,如果什么都不接的话,则就是悬空,因为其为电压型驱动器件,则在外部电磁场的影响下

网友I:
门极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则MOSFET将会处于导通还是非导通呢?

网友J:
一般都不宜让多余的输入端悬空,至于连接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需要根据电路性质决定

网友K:
输入端io 悬空不接任何电平信号!

网友L:
1.与非门 T1为多发射极管.可等效为两个三极管. 其工作原理可从两方面分析: (2) 输入有...如果输入全悬空,输出为低电平.因此输入悬空等效为输入高电平. 2.或非门...VDD增加相当于T2的VGS增加 T2工作在可变电阻区,有较小的导通电阻...
输入端悬空就是TTL与非门等输入端没有接上拉/下拉电阻,也没有接入任何电路的情况。
一般不允许输入端悬空,否则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导致输出状态不确定。

网友M:
就是高阻状态吧

网友A:
就是不接任何信号!扽同于nc

网友N:
输入端悬空就是输入端没有和其他任何电路连接

网友O:
电路中的输入端“悬空”表示输入端什么也不接

网友P:
因为输入端悬空,说明输入的是高电平

网友Q:
悬空的话会导致在系统运行阶段该接口会受到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R:
TTL电路的输入端悬空为高电平

网友S:
接线端子悬空的意思是引脚不接任何信号

网友T:
悬空时可以看作是输入端接一个无穷大的电阻

网友U:
coms门电路,空余输入端,不能悬空

网友V:
为什么cmos输入端不允许悬空

网友W:
稍微有外来的干扰就会造成输入端电平不断变化

网友U:
TTL门电路,悬空的输入端将等效为连接高电平

网友N:
ttl电路输入端悬空相当于输入端为输入高电平,但不抗干扰。

网友T:
当输入电阻大于IKΩ时,输入电平就变为阈值电压UTH即为高电平,所以相当于逻辑1。

网友O:
在这种情况下对应的输入端表示为“1”。

网友S:
悬空在数字逻辑电路中指逻辑器件的输入引脚既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

网友P:
因为是与门电路,所以输出是1,即高电平。

网友R:
因为TTL内部电路的输入端是三极管发射极,当发射极悬空时,基极与集电极就会导通,与在输入端加电平是同样的效果

网友Q:
甚至极端情况会导致单片机被瞬间强干扰击穿

网友W:
输入引脚悬空,即使输入的电压很弱

网友V:
TTL 门电路和CMOS门电路输入端悬空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