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是不是JTAG能下载的话,BSL就能下载?

楼主(2019-12-16):
就只P1.0  P1.1口。。VCC, GND,  RST , TCK。test  这几个脚。。我试了很多遍都不行,,是不是JTAG能下载的话,BSL就能下载?

网友A:
不是吧,jtag肯定都能下载的

网友B:
JTAG,BSL是两种下载方式的

网友C:
这和硬件连线,以及下载软件都有关的

网友D:
BSL下载不能仿真

网友E:
BSL下载方式的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BSL下载适合大量烧录,好像不能仿真

网友B:
jtag是肯定能够下载的。

网友E:
楼主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
JTAG是所有芯片都支持的。

网友A:
BSL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F:
G2的msp430芯片吗?

网友G:
BSL也是针对特定的芯片。

网友H:
这个是哪个芯片的才有两个IO?

网友I:
为什么不使用jtag?

网友J: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C:
一般都是jtag下载的。

网友K:
下载完成之后可以使用复用IO的。

网友C:
你先说一下使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L:
jtag能下载没有问题。

网友M:
没有看懂楼主试了什么/

网友N:
如果是msp430可以bsl下载。

网友M:
建议换个芯片吧。

网友N:
建议换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N:
哪个芯片只有两个IO?

网友A:
好像需要修改BootLoader?

网友K:
这个Io资源都不能使用了。

网友F:
这个BSL不一定能够支持的。

网友O: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P:
什么芯片只有两个IO可用?

网友K:
JTGA肯定能够下载程序的。

网友B:
下载的接口不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C:
r如果IO不够,可以使用其他的兼容芯片。

网友Q:
只要芯片支持,硬件连接没问题,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