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是不是它的每一个电源引脚都有加一个电容

楼主(2019-12-16):
dsp 中的电源引脚一般是要加电容(如:5510的N6、N10等),是不是它的每一个电源引脚都有加一个电容如果不是,如何确定要加几个电容,以及在芯片的那几个引脚上加?

网友A:
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吧

网友B:
最好每一个电源引脚都加,布局时去藕电容放在该放的管脚附近

网友C:
理论上没有芯片的电源引脚多需要就近加上一个退耦电容

网友D:
不用每个脚都加,一般功率大一些的DSP如TI的6X或ADI的TS201加10个0.01uF几个0.1uF和两三个100uF就肯定没问题了.但是PCB布板的时候电容应该尽量接近相应引脚.其实每个DSP都有相应的Datashheet的,到人家网站上找就行了。

网友E:
每个芯片的电源管脚最好加去耦电容。
关于去耦电容本人觉得主要有3个作用吧!
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网友F:
一般是表贴封装的 104/103 .  对于去偶 电容不要嫌麻烦, 最好按DATASHEET 都加上, 电容的地也要浮铜充分就近接地

楼主:
哦,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G:
大电容是为了保障芯片供电电压稳定

网友H:
一般放的是104的电容

网友I:
用来稳定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J:
应该是起滤波作用。

网友:
主要是为芯片的电源滤除高频干扰的

网友K:
接上一大一小两个电容?

网友L:
必须用瓷片电容,以保证寄生电感最小

网友M:
有退耦滤波作用

网友N:
仅有电解电容不行的

网友O:
需要在电源端接电容起稳压

网友I:
使芯片供电尽量纯净。

网友G:
小电容主要是滤掉高频杂波

网友H:
要尽量贴近引脚端

网友O:
容易受干扰的敏感电路也最好加

网友N:
需要在芯片紧靠引脚处,安装小电容

网友M:
可以防止通过电源回路产生耦合

网友L:
每个电源管脚都接,是有益无害的

网友K:
电容是0.1uf的或者0.01uf的?

网友:
加上一定没问题,不加的话应该也没事。

网友J:
至少配接一个0.1μf的滤波电容。

网友P:
应该是每一个电源引脚都要加一个吧,滤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