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105c亮灯

楼主(2019-12-16):
怎么让GD32105c亮灯,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下。教下如何让GD32105c亮哥灯的过程案例

网友A:
亮亮灯的有那么难么?

网友B:
是啊,单独亮个灯的没那么难吧

网友C:
这个亮灯的就是跟MCU的GPIO的寄存器的设置直接相关系的。

网友D:
直接是亮灯的没啥难度的吧

网友E:
楼主可以吧厂家给的参考代码的分享出来的,大家一块讨论的哈

网友F:
亮灯都不会的话,建议先回去看看51的代码吧。

网友G:
慢慢来吧

网友H:
#include "gd32vf103.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stdio.h>

/*!
    \brief      main function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enable the LED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 configure LED GPIO port */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E,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0 | GPIO_PIN_2);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while(1){
        /* turn on LED1, turn off LED4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0);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1);
        delay_1ms(1000);

        /* turn on LED2, turn off LED1 */
        gpio_bit_set(GPIOC, GPIO_PIN_2);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0);
        delay_1ms(1000);

        /* turn on LED3, turn off LED2 */
        gpio_bit_set(GPIOE, GPIO_PIN_0);
        gpio_bit_reset(GPIOC, GPIO_PIN_2);
        delay_1ms(1000);

        /* turn on LED4, turn off LED3 */
        gpio_bit_set(GPIOE, GPIO_PIN_1);
        gpio_bit_reset(GPIOE, GPIO_PIN_0);
        delay_1ms(1000);
    }
}

网友H:
3步,1,配置端口时钟,这个跟51不一样。2,配置端口输入输出。3,按照自己的设想翻转端口。前面的例子就是这样一步步来的,楼主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H:
楼主要是感觉用GD库还不太适应的话,可以使用寄存器编程,但是过程还是上面的3步,不过使用GD库编程的话,还是相当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