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延时吗?

楼主(2019-12-16):
pi, AC, ck, dc, TE

count是定时器0的计数变量
interrupt void cpu_timer0_isr(void)
{
    count++;
    PieCtrlRegs.PIEACK.all=PIEACK_GROUP1;
}

我在主函数里面用到了
        count=0;
        while(count!=10);

为什么就停到这里了?这不是简简单单的延时吗?

网友A:
自己单步调试,看count变量的值,就会发现问题了

楼主:
count 一直走  不会变成零  但是在定时器零中断里面 就可以改变count 比如 if(count==10)
count=0;  就可以

网友B:
你的定时器的定时频率多少?声明count变量时前面加上volatile,你将while(count!=10);改成while(count<10);试一下

网友C:
给count赋值   但当count不等于10时   下一步动作是什么   你没有给出来   建议改为当count++; while( count = 10)  break;

楼主:
谢谢你 但是我没有count++吗?我在定时器中有这句啊?还没有实验4楼的,可能他说的有点道理

网友D:
可能被优化了,或许定时器出来的值在主程序被重新赋值了,然后读到的为最新值

楼主:
哦?被编译软件优化?这个名词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怎么回事?能说详细点吗?怎么处理呢?谢谢

网友E:
确定进中断了吗,加个打印消息,看看。

网友F:
volatile提醒编译器它后面所定义的变量随时都有可能改变,因此编译后的程序每次需要存储或读取这个变量的时候,都会直接从变量地址中读取数据。如果没有volatile关键字,则编译器可能优化读取和存储,可能暂时使用寄存器中的值,如果这个变量由别的程序更新了的话,将出现不一致的现象。下面举例说明。在DSP开发中,经常需要等待某个事件的触发,所以经常会写出这样的程序:
short flag;
void test()
{
do1();
while(flag==0);
do2();
}这段程序等待内存变量flag的值变为1(怀疑此处是0,有点疑问,)之后才运行do2()。变量flag的值由别的程序更改,这个程序可能是某个硬件中断服务程序。例如:如果某个按钮按下的话,就会对DSP产生中断,在按键中断程序中修改flag为1,这样上面的程序就能够得以继续运行。但是,编译器并不知道flag的值会被别的程序修改,因此在它进行优化的时候,可能会把flag的值先读入某个寄存器,然后等待那个寄存器变为1。如果不幸进行了这样的优化,那么while循环就变成了死循环,因为寄存器的内容不可能被中断服务程序修改。为了让程序每次都读取真正flag变量的值,就需要定义为如下形式:
volatile short flag;
需要注意的是,没有volatile也可能能正常运行,但是可能修改了编译器的优化级别之后就又不能正常运行了。因此经常会出现debug版本正常,但是release版本却不能正常的问题。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只要是等待别的程序修改某个变量的话,就加上volatile关键字

网友G:
我在写一些小程序的时候,不用volatile就可以改变我的count的值 为什么在一个项目中 就有可能不变了呢?

网友H:
一般自己定义的一个延时函数

网友I:
粗延时和精准延时函数?

网友J:
一个_nop_();函数延时一个机器周期的时间

网友K:
调用定时器 做延时函数吗

网友L:
定时器里能用延时函数?

网友M:
延时函数中while“(x--)”

网友N:
用for循环,通过单片机执行空指令达到延时的目的

网友O:
普通延时法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P:
Delay()函数延时的时间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Q:
怎么写段单片机延时函数?要用定时器!

网友M:
用什么函数来延时

网友L:
怎么用定时器写延时函数

网友N:
单片机编程过程中经常用到延时函数

网友K:
定时器怎么做延时函数用

网友O:
经常用循环来实现

网友J:
要通过你的指令周期和晶振来看

网友P:
要是精确延时的话,最好用汇编程序

网友I:
延时方式是采用软件延时

网友Q:
各种延时加定时器和波特率?

网友H:
C语言定义延时函数主要通过无意义指令的执行来达到延时的目的。

网友Q:
中断里面吗?

网友M:
把完整的程序上传。

网友J:
就是简单的中断延时吧

网友H:
这个怎么启动的呢

网友R:
定义时要加一个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