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msp430控制一个9g的舵机

楼主(2019-12-16):
vcc跟gnd都是外接的5v电源 信号线可不可以与430直接相连啊

网友A:
接上拉电阻不

网友B:
不懂,还是有专门的驱动电路啊?

网友B:
可以直接相连,如果不行加个500欧姆电阻,

网友C:
是的,如果使用芯片,可以使用74ls245,一样驱动

网友D:
双定时器产生PWM波,控制舵机

网友E:
完全要精确控制舵机?

网友F:
舵机控制信号一般是50HZ的PWM波

网友G:
可以与430直接相连

网友H:
控制信号由接收机的通道进入信号调制芯片,获得直流偏置电压

网友I:
单片机可以直接控制舵机

网友J:
C程序最好,网上很多

网友K:
首先,产生基本的PWM周期信号,即产生20ms的周期信号

网友L:
单片机的电压还不能够驱动舵机?

网友M:
需要用定时器产生PWM来控制舵机

网友F:
占空比在10%-20%之间

网友D:
直接连接单片机IO口

网友J:
对舵机输出转角的控制?

网友I:
要产生周期20ms的脉冲,比较占用硬件资源

网友H:
它内部有一个基准电路

网友G:
你需要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M:
高电平驱动能力不足吗

网友L:
好好研究下单片机怎么模拟PWM

网友K:
调整脉宽,即单片机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

网友E:
20ms周期,控制占空比。占空比的计算时间使用终端就会造成程序一直进入中断

网友C:
还有专门的L298的驱动芯片也可以,这个是专门驱动电机的

楼主:
谢谢了 我就怕舵机把电流拉的太大了 把芯片烧了

楼主:
对了,如果我单片机 用的电脑usb口供电的 六根信号线与l298相连 l298用的独立电源供电 驱动的直流电机就转不起来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连个都用独立电源供电就没事

网友C:
难道是一个是5v的电路 另一个是3.3v的问题么

网友N:
l298的信号线也需要比较大的电流吧

网友N:
芯片的输出电流没那么大吧,驱动不了的

网友O:
建议使用L298,这个是专门驱动电机的

网友P:
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了,把他们的地线连一起试试

网友Q:
不可以的。

网友R:
串联一个电阻。

网友B:
楼主使用电平转换芯片试试。

网友S:
电平信号不能匹配的。

网友T:
5V和3.3V的电平不能连接。

网友T:
5V电平信号控制可以使用三极管控制。

网友U:
最好加一个电机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