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Cheap_Flash_FS(普通版)--嵌入式FAT文件系统免费源码,请下载

楼主(2019-12-17):
Cheap_Flash_FS(普通版)--嵌入式FAT文件系统免费源码,请下载

本代码兼容FAT16/FAT32文件系统共计两种格式,兼容长文件名,
兼容中文文件名(兼容GB2312/UNICODE转换码表)
兼容子目录,支持文件的读取,写入,删除,创建等等常用功能。
另外,本代码全部使用C代码编写,可以移植去各种单片机平台上实现文件系统模块。

(本代码是我们提供的免费代码,用户可免费测试,研究,应用代码。并可以在商业产品上使用。
本代码有快速版,一次可以写1000个扇区或者更多,适合在高端应用使用。
如果您需要快速版的源代码,请与我们加QQ联系,获取代码。
FAT快速版--领先构架,更强性能表现。

需要联系作者,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

==新增加功能函数==
1.文件移动函数u8 move_file(u8 * oldfilename1,u8 * newfilename1)-该函数实现文件在同一个盘内和不同目录间进行移动,u8 * oldfilename1指定要移动文件的路径,u8 * newfilename1指定移动文件的目标目录,移动文件成功则返回SUCC。
2.非法字符,非法路径和非法文件名的检查。
3.长文件目录项的序号和checksum的检查,对坏文件名进行过滤。
4.添加了卷标读取和设置函数:
  u8 Get_Volume_ID(u8 disk,u8 * Volume_Char)和u8 Set_Volume_ID(u8 disk,u8 * Volume_Char)

楼主:
Cheap_Flash_FS(普通版)(SPI_Flash版)--嵌入式SPI_FLASH文件系统免费源码,请下载

本代码通过仿真了一个华邦SPI_FLASH的功能,仿真了一个SPI_FLASH的4K sector erase和256 bytes page program
和read data(512 byte)的华帮SPI_FLASH(型号W25Q128BV 16MB)
向上层提供一个扇区读写的转换驱动接口函数.
支持SPI_FLASH片上预分配功能(就是擦一次,写多个扇区的功能)加快了FLASH的写速度,且能降低内耗占用量.
其上面可以运行FAT文件系统(支持多扇区操作).
用户使用本代码,需要自己在SPI_flash_drv.c写SPI FLASH的相关驱动,就可以实现移植,实现自己所需的扇区读写功能.
本代码生成的spi_flash.bin是SPI_FLASH的仿真IMG,因为没有坏块,可直接用WIN IMG打开查看里面的文件.
本代码可以用在U盘使用SPI_FLASH作存储的项目上,以及其它SPI_FLASH需要扇区读写功能上.

用户如果需要技术支持,请与我们联系.
qq:292942278 e-mail:tony_yang123@sina.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