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防护需要加在电源网络还是信号线上也要加

楼主(2019-12-17):
有个iic的温湿度传感器被引出到设备的外部了,要做esd防护,在电源网络上加esd防护还是scl和sda也要加esd防护,上拉电阻也在引出的传感器的板上

网友A:
只要是对外的接口,都要加,包括电源和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对外的接口,都要加,包括电源和信号。

谢谢春阳大大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