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MOS管Qg测试

楼主(2019-12-17):
在资料里查到MOS管的Qg的测试方案,但是以下几点不理解。
希望大师帮助解释,谢谢了
1。上半部分电路是什么作用(current regulator ,电流调节)??
2.  最下面的两个电阻怎么选取,3mA电流是否是恒流源?
3。这个电路做成测试板需要注意什么?
4。这个电路测试完后,怎么算Qg,Qgs,Qgd?

楼主:
大侠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1. 对于给定的器件,测量时会给定一个测量电流
2. 那两个电阻是测量电流用的,根据你的测量设备取值。图中给出的3mA是电流源,但并不是一定用3mA,可以是其他值
3. 首先你需要把图画出来
4. 因为是恒流源驱动,时间就代表了电量,可以根据你的电流值计算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上面current regulator是什么做用,这个是恒流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上面current regulator是什么做用,这个是恒流源吗?

差不多吧。给出你需要的电流。
电压可以在测试前就调节好,但电流要在测试中进行调节。
一般的,这种电路用很窄的脉冲驱动,用示波器观察各个点的电压电流,把电流调节到给定的值。

网友B:
测试GS的结电容就好了,一般都没测过Q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给出你需要的电流。
电压可以在测试前就调节好,但电流要在测试中进行调节。
一般的,这种电路 ...

DUT的gate端,加了一个3mA的电流,还有一路VGS电压,这个是什么意思,两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DUT的gate端,加了一个3mA的电流,还有一路VGS电压,这个是什么意思,两路吗? ...

VGS表示测量这个值。。。。
3mA表示用电流脉冲进行这个测试,方便在示波器上读取各个电荷值。

网友C:
测试MOS管Qg需要一个精准的电流源,同时还要考虑电流源的温度影响以及MOS管GS之间的漏电流(这个漏电流一般很小,只有几个到几十个微安),再有电流源大小一般需要大小1毫安。
再有对于开关电源来说,MOS管结电容与EMC有关,与MOS管温升,开关频率等有关,对于已有MOS管来说,这个MOS管结电容大小是固定。
就整个开关电源来说,测试MOS管结电容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不同批次相同MOS管结电容是不同,主要与MOS管烧成温度,环境等等都有关系

楼主(2020-03-20):
引用 网友C:
测试MOS管Qg需要一个精准的电流源,同时还要考虑电流源的温度影响以及MOS管GS之间的漏电流(这个漏电流一般 ...

结电容如何测试?能否用LCR电桥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GS的结电容就好了,一般都没测过QG

结电容如何测试呢?用LCR电桥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