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与FPGA的PLC

楼主(2019-12-17):
首先,这是一个劲爆的主题!
实现了很多人想做的事情!

楼主:
    PLC系统主机控制器选用STM32F407IGT6,它采用Cortex-M4内核,主频
高达168MHz。存储器部分包括1MB大小的Flash和192+4KB的SRAM,其中
4KB SRAM用于保存掉电不丢失的数据。在本课题设计的PLC系统中SRAM用
于存储缓存数据和软元件地址,Flash用于存储PLC系统程序、PLC源程序及源
程序解码结果。数据通信传输部分包括2个DMA控制器、2个CAN总线接口
和一个FSMC总线控制器。上位机通过DMA控制器下载PLC源程序到STM32,
CAN总线接口用于和人接界面、手持式编程器连接,方便观察PLC系统运行状
态和现场编程调试,FSMC总线则用于STM32与FPGA之间的数据通信。

楼主:
    PLC系统主机处理器选用Alter公司生产的EP4CElOF17C8N,该型号的
FPGA具备较低功耗、较多资源和使用方便等优点。采用BGA形式封装256个
引脚,这种密集式封装使得在芯片在面积较小的情况下能为用户提供较多的I/O
引脚。PLC系统运行过程中FPGA作为“逻辑器件”角色,负责实时并行处理
输入输出信息。PLC系统在完成PLC源程序的解码后进行指令的动态处理,将
解码后需要FPGA执行的指令以“操作码+逻辑位”的形式告知FPGA,并由FPGA
完成相关指令的操作。同时,对于指令处理结果、定时器计数器状态也需要通过
FPGA发送到双口RAM供STM32进行数据信息交换使用。

楼主:
    上位机软件、STM32控制器、FPGA处理器、PLC用户界面、PLC手持编程
器以及上述PLC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通信系统和外围设备共同构成了PLC系统
。上位机软件按照指令编码格式将PLC源程序转换为32位二进制码,然后通过
串口采用DMA方式【38-39]下载到STM32的SRAM中,待下载完成后将其写入到
STM32的PLC源程序存储区(地址范围在FLASH上规划)。STM32利用中断
定时器轮询机制检测 PLC源程序存储区是否接收到经上位机转换的PLC源程
序,然后对其进行解码操作,并将解码后的指令保存至PLC源程序解码结果存
储区。PLC系统运行过程中,STM32与FPGA之间通过FPGA内部构建的双口
}M[40-41]进行数据信息交换。解码后的源程序保存在解码函数结构体中,PLC
系统动态运行时逐条执行,通过FSMC利用STM32与FPGA之间的指令规则告
知FPGA需要执行的具体指令,同时读取FPGA执行结果以及定时器计数器的
状态到双口RAM,实现PLC系统实时有效运行。

楼主:
    为操作系统数据存储区分配地址范围0x1000 0000一0x1000 FFFF,大小64KB
的存储空间;PLC系统运行缓存区将动态存储PLC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变量以及
上位机、手持编程设备与PLC的通信数据,为其分配地址范围0x2000 0000-
Ox20013FFF,大小80KB的存储空间;PLC软元件地址配置区为PLC软元件设
定固定的存储单元以便获取固定地址的数据,为其分配地址范围0x2001 4000-
0x2001 BFFF,大小32KB的存储空间;为PLC源程序解码结果缓存区分配地址范
围0x2001 C000一0x2001 FFFF,大小16KB的存储空间。

楼主:
该分配方案中使用了FLASH模块的11个扇区,共计580KB大小的存储空间。
其中,为PLC系统程序存储区分配256KB大小空间,但未对实际PLC系统程序
大小进行测试说明,本论文通过测试分析将其大小改为64KB;同时为PLC系统
运行状态和配置均分配了32KB大小空间,在实际PLC系统运行过程中它们只
是作为状态标记并不需要如此大的存储空间,本论文将其大小均改为8KB。通
过表2-2可以看出,优化后的FLASH模块空间分配方案只用了7个扇区,272KB
大小的存储空间,节约了308KB的FLASH空间,同时减少了FLASH模块扇区
的使用。在占用最少资源情况下满足PLC系统存储功能,同时避免过多扇区擦
除带来的数据丢失问题。

楼主:
FLASHes Unlock();
FLASHes DataCacheCmd(DISABLE);
一ASM("CPSID I");
if(starta ddr<OX 1 FFF0000){
    while(startaddr<endaddr){
        if(STMFLASH一ead}ord(startaddr)!=OXFFFFFFFF)
            {
                status=FLASH一raseSector(STMFLASHes GetFlashSector(st
                artaddr),VoltageRange_ 3);
                  if(status!=FLASH_ COMPLETE)break;
            }else startaddr+=1;
    }
}
FLASHes DataCacheCmd(ENABLE);
FLASHes LockU;
一ASM("CPSIE I");

楼主:
    上位机软件根据课题组设计的指令编码表将PLC源程序转化为32位二进制
码下载到PLC系统中。此时的二进制码只是对PLC源程序的逐条翻译,并不具
备程序运行的能力。PLC指令的编码是将PLC指令分为几类进行的,包括基本
指令、其他基本指令和步进指令、数据流向指令等。考虑到PLC指令编码格式
的唯一性,充分利用32位二进制码并根据指令类别和指令所带软元件类型及数
量对每一条PLC指令进行编码。上位机编码基本指令LD XO X1的结果如图3-3
所示,可以看出编译结果为0100 0000 0000 0000 0100 0000 0000 10010

楼主:
指令解析的原理:

楼主:
    对于应用指令的解码,还需要考虑指令的执行方式、类型和组成。应用指令
的执行方式主要包括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两种,通过指令助记符后面的标记加以
区分。应用指令的执行方式如图3-4所示。由图3-4可知,指令助记符MOV后
面的标注“P”表示脉冲执行,在输入继电器X1状态由OFF转向ON时执行数
据寄存器赋值操作(数据寄存器D10中的数据存入到数据寄存器D 12);在没有标
注“P”的情况下,表示连续执行,输入继电器X1的状态为ON时PLC每次执
行到这里数据寄存器赋值操作都要被执行。

楼主:
DS ZO,表示从DS开始向后偏移ZO个单位寄存器,如果ZO=K4,则将编码号为5
加上变址寄存器数值4(即KS+K4=K9),变址操作后的地址为D9o

楼主:
    PLC源程序转换成的二进制码只是对PLC指令程序的直接翻译,并不具备
程序运行能力。PLC源程序解码函数的功能就是按照PLC源程序解码原理将二
进制码转化为具有程序执行能力的结构体函数。为此需要在PLC系统中分配指
令和软元件的寄存器地址(软元件的寄存器地址中数据实时刷新,因此在SRAM
中分配寄存器地址),保障程序执行过程中有固定的寄存器地址与PLC指令功
能一一对应。例如LD XO指令,在PLC系统中相当于取得输入继电器X的寄存
器地址中的数据。本课题设计的PLC基本指令和应用指令条数分别为21和480
PLC基本指令、应用指令的地址配置情况如表3-7, 3-8所示。

楼主:
    STM32的SRAM存储器空间分配表中为PLC软元件地址配置区分配了
32KB大小的存储空间,地址范围为0x20014000--Ox2001BFFF o STM32的FLASH
存储器空间分配表中规划了8KB大小的PLC系统配置存储区,地址范围为
0x08042000--Ox08043FFF,用它来存储P标号、步进指令STL、步进复位指令
RET的状态。此外,为了满足PLC系统对于定时器T、计数器C的高速读取,
在双口RAM的地址范围内规划了定时器T、计数器C的状态寄存器地址,这样
就可以实现实时更新定时器、计数器的状态到双口RAM中。SRAM存储器、
FASLH存储器和双口RAM存储器的一个存储地址占用存储空间大小为一个字
节(8位)。软元件地址配置中定义了软元件的地址范围、软元件个数等信息,
PLC软元件的地址配置情况如表3-9所示。

楼主:
    部分软元件地址在系统中定义如下:
    #define PLC R START ADDR        0x20014000    //PLC系统软元件的起始
地址
  #define X一ASE一DDR     ((uint3 2一)PLCes R START一DD助//X软元件
的起始地址
    #define Y BASE ADDR       (X BASE ADD+(X_ SIZE+7)/8)  //Y软元件的
起始地址
    #define M一ASE一DD      }Y一ASE一DD+(y_ SIZE+7)/8)   //辅助继电器
M的起始地址
    根据PLC系统软元件的起始地址和软元件的个数确定各个软元件的起始地
址,(软元件个数+7 ) /8是为了保证为每一个软元件分配足够的存储空间。

楼主:
系统运行状态存储区的PLC执行状态。如果是开始解码PLC源程序,再进一步
判断PLC源程序存储区内是否有数据。在PLC源程序存储区内数据的情况下,
通过邮箱发送解码信号和PLC源程序解码命令,PLC源程序解码函数在收到解
码消息后进入解码状态,并根据解码命令执行解码操作。PLC源程序解码过程中
首先通过指针指向PLC源程序存储的位置,此时PLC系统运行状态标记为开始
解码,并将该状态记录在STM32的PLC系统运行状态存储区中,此外擦除PLC
源程序解码结果存储区为后续解码结果保存做准备。然后开始进行解码操作,先
根据32位二进制码(即一条PLC指令)的高四位判断指令类型,再根据指令类
型(基本指令、其他基本指令和步进指令、应用指令和OUT ( T/C)转向不同
的解码函数。完成一条指令的解码后,通过指针指向下一条PLC指令,然后再
进行指令解码操作。当遇到END指令或者指针指向PLC源程序存储区的尾部则
跳出解码函数。如果解码成功将解码的结果保存至PLC源程序解码结果存储区,
修改PLC运行状态为解码成功,并将此状态保存至PLC系统运行状态存储区。

楼主:
typedef struct{
    uint8 t BasicInstructNumber;//基本指令编号
    uint8 t ApplyInstructNumber;//应用指令编号
    uint8 t Type;令类型
    uint8 t Reserved;//保留
}InstructFormTypedef;
typedef struct{
    InstructF orm肠pedef Instruct;//操作码
    uint32 t InstructLine;//程序行数
    uint32一OperandNumber;//操作数个数
    uint32一Operand肠pe[2];//操作数类型
    struct{
        uint32一OperandBitAddr;//操作数位别名区地址
        uint32 t OperandWordAddr;//操作数字地址
        uint32一OperandBitAddr;//操作数位地址
          }OperandAddr[OPERANDes MAXes NUMBER];
}InstructTypeDef;

楼主:
    PLC系统运行过程中,需要快速调用指令结构体函数并根据指令的执行要求
判别是否可以执行该指令结构体函数。为了满足以上要求,指令结构体的第一个
成员变量为操作码。操作码用四个字节大小的存储空间表示,为了区分基本指令
和功能指令,分别将其标号存放于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指令执行方式存放
于第三字节,最后一个字节保留。PLC系统中基本指令的执行方式为连续执行。
应用指令的执行方式有连续执行和脉冲执行两类,在应用指令编码表表3-6中可
以看到,指令助记符后面有“P”表示脉冲执行,没有“P”则表示连续执行。
操作码的编码方式如表3-10所示。判断脉冲执行指令需要比较当前扫描周期和
前一个扫描周期的结果,如果出现由OFF转向ON的结果则能够执行该指令。

楼主:
这个平台是一哥很不错的平台!

但是 FPGA 换成了 XILINX 的LX16 25 等,会更完美!

FAQ
为什么fpga换成xilinx就会更完美?altera不行吗?

楼主:
借助FPGA的并行处理,可以使用快速、高效处理方式!非常非常的有好处!

楼主:
而借助STM32实现灵活的计算、逻辑,对一般的计算却又非常的方便!

网友A:
资料确实很劲爆

网友B(2020-01-20):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王老师是专家666

不敢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看到您开发的一系列的icore系列……

谢谢关注,共同进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到您开发的一系列的icore系列……

icore系列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典的产品

网友D(2020-02-19):
这个比较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