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升压电路加负载输出就降低到2V?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2-17):
变压器?

楼主(点评):
或者共模电感?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能可以调试出足够的效率,但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于批量生产。
如果是批量产品,节省成本做这个电路,建议放弃这个想法。老老实实使用合适的 升压DCDC芯片实现这个电源。
如果只是玩玩,可以尝试:  调整 变比、 调整R6、 将4148改为5819、 更换其他类型的RCC电路、 更换 8050 为MOSFET、 降低不切实际的输出驱动能力要求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能可以调试出足够的效率,但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于批量生产。
如果是批量产品,节省成本做这个电路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能可以调试出足够的效率,但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于批量生产。
如果是批量产品,节省成本做这个电路 ...

这个升压电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三楼都说了,老老实实使用合适的 升压DCDC芯片实现这个电源。
上TI查一下,总有一款适合于你,外围就5,6颗元件,简单可靠

网友C:
这个电路也就玩玩吧,实际使用不推荐,或者除非你是固定的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也就玩玩吧,实际使用不推荐,或者除非你是固定的负载。

是固定的负载
5楼的电路也不行吗

楼主:
升压芯片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