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双层板,PCB收费的问题 ?

楼主(2019-12-17):
如附图一、附图二所示:

两个双面板,尺寸如图所示。

请问,这两个PCB的收费一样吗 ?

谢谢!

说明,发帖的 目的:
附图二的PCB,为附图一PCB裁剪掉四个角(等腰直角三角形,直角边长10mm)后所得。
我觉的,这两个PCB的收费应该一样。但不能确定,所以发帖请教。

附图一

附图二

@PCB快板厂家 :请问,PCB收费面积 是如何计算的 ?
下单过来我告诉你是一样的

网友A:
不能只看面积,量产如果做拼版,图一做V-cut省时省力,图二要掏孔麻烦得多

网友B:
不考虑其它走线粗细、精密度的问题,批量生产价格一样的。
第二个板子,切割麻烦一些,批量的话,成本只是冲压模的成本而已。
实际价格,考虑的因素很多,成品率是关键,和设计有关,其它正常设计工时成本差异不大的。

网友C:
这俩版 收费是一样的

网友D:
一样的
按最长的长宽计算面积 不管你啥形状

网友E:
算长宽面积,不算你的实际面积的。

网友(2020-03-27):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看面积,量产如果做拼版,图一做V-cut省时省力,图二要掏孔麻烦得多 ...

你好,请问您是不是会设计和画pcb方面FR-4四层板的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其它走线粗细、精密度的问题,批量生产价格一样的。
第二个板子,切割麻烦一些,批量的话,成本只是 ...

你好,请问你会设计和画pcb的FR-4四层板的图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你会设计和画pcb的FR-4四层板的图纸吗?

20年前就会,LAYOUT是初级工程师向中级工程师的入门技能。
现在,除了偶尔手痒画一下,这些都是年轻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