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02元(功能说明)
测量芯片表面温度

楼主(2019-12-17):
芯片安装在测试座上,想测芯片的表面温度,芯片表面的材质是金属铝或塑封,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xch :因为芯片内部没有可以测温的传感器,所以只能考虑在外部添加,而被测芯片封装是BGA,安装在芯片座上,所以将LM75芯片焊接在PCB这样的方式不会考虑,只能采用测芯片表面温度了。 测温方式
xch
所谓表面是两物质交界面。形象字看多了习惯纠结于看得见的东西。 测芯片表面温度,其实也可以说是测空气表面温度。 空气没有标准化,这种表面工作有意义吗?

楼主:
目前想到的方式是使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我试了一下福禄克的温枪,同一个芯片的不同位置温度不同,有37℃,48℃,误差很大。

楼主:
个人觉得接触型的温度传感器会可靠一些,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

网友A:
不同位置温度误差大很正常,毕竟发热点很小的,靠近发热点温度高。

网友B:
讲究的用红外热成像仪

网友C:
可以用无线的形式,表贴式的  433M 2.4G RFID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位置温度误差大很正常,毕竟发热点很小的,靠近发热点温度高。

刚才测的芯片表面是铝的,铝的导热性还是挺好的,所以芯片表面各个位置的温度应该差别不大呢

楼主:
被测芯片有塑封或者陶瓷两种,其表面都是平面,刚才我想到用SOIC8封装的温度传感器测,SOIC8焊接在小块PCB上,PCB固定4个小铁棒,每个小铁棒各自穿4个小弹簧,然后固定在被测芯片的PCB上,利用小弹簧的弹性使被测芯片与传感器接触,这么做可行性怎么样呢,大家帮忙评估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想到的方式是使用红外温度传感器,我试了一下福禄克的温枪,同一个芯片的不同位置温度不同,有37℃,48 ...

有没有贴黑胶带

楼主:
没有哦,芯片是铝色,银白色吧。

网友E:
测温枪适合大面积。
这种用热像仪可能比较好。

楼主:
没有图片不好想象,比如这颗51的芯片安装在插座上,测其表面的温度。

网友F:
这种情况建议先看看这个芯片内部带不带测温功能,比如有些mcu内部ad带测温功能,直接用内部的测温就好。

网友G:
拿热偶测下算了,热欧也有热体积,测试时注意,多放一会温度平衡了再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情况建议先看看这个芯片内部带不带测温功能,比如有些mcu内部ad带测温功能,直接用内部的测温就好。 ...

已经确定了,不带测温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拿热偶测下算了,热欧也有热体积,测试时注意,多放一会温度平衡了再读数 ...

用热偶的话,如何使热偶与芯片紧密贴合呢

网友H:
用NTC吧,有片状的,参加笔记本电池内部测温

网友I:
一般这种都是用接触式的温度测量仪器,比如热电偶,因为红外探测的面积比较大,计算的探测区域的平均温度,所以不是很准确。

热电偶测试可以使用胶带固定,或者用专用的胶水(具体不记得什么名称了,挺贵的。)

网友J:
测表面温度一定是伪需求。
因为无法测需要的温度,就装模作样做点表面工作。

流程需求,呵呵

网友K:
热电偶直接贴在芯片表面可以测温,我见过的是专门做的散热片,带插孔,可以插进去热电偶,也可以用NTC测芯片处板子的温度。

网友L:
用热电偶导热胶贴上去,福禄克有多通道的专用检测设备。

网友L:
做产品的可靠性试验需要做这个试验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都记下啦

网友M:
红外成像仪最好,也不贵。
而且能看到温度场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红外成像仪最好,也不贵。
而且能看到温度场分布

红外成像仪好用么,准确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热电偶导热胶贴上去,福禄克有多通道的专用检测设备。

好的好的,我看一下。

网友N:
使用温度测试仪器(如果没有专门的温度测试仪,可以万用表上自带温度测试),用温升胶固定,这种测试方法是业内认可测试方法,包括安规公司测试温升,这种精度很准确

楼主:
对了,忘记说啦,这是测试芯片温度的,所以会经常更换被测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使用温度测试仪器(如果没有专门的温度测试仪,可以万用表上自带温度测试),用温升胶固定,这种测试方法是 ...

好的好的,我看看。

网友O:
这个可以把测温的用胶粘在芯片上,一直观测,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P:
一个芯片局部有温差是很正常的呀,你用手摸肯定感觉不出来的,感觉用接触的传感器会准一点,红外的你要用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接触 测温,响应时间 很慢 。
这个 右上角 红外测温 距离 2厘米 很准。

这么棒呀,我买一个搞搞。测试条件是什么呢,比如它可以测液体,固体,或是什么样的液体,什么样的固体,颜色呢?

网友R:
原来公司用的是安捷伦的多通道模拟测量接热电偶测一些关键器件(高频电感,电解,PWM芯片的温度的),热电偶直接贴到芯片表面并且用胶固定。

网友N(2020-06-04):
这个  红外测温 距离 2厘米 很准 是商业广告,准不准确是要看实际。但是按照标准测试热电偶测试温度是标准的。
红外测温是通过反射光波来测试温度,有点象隔山打牛,有点不靠谱。

网友S(2022-04-30):
兄弟们,有用到环境检测试验箱不,联系人李生:18926826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