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怎么写程序把12位数据从高位到低发出去??

楼主(2019-12-17):
怎么写程序把12位数据从高位到低发出去??

UCA0RXBUF = 1,这是个8位的寄存器,这样写意思是吧00000001发出去了吗??

网友A:
是的,12位发两个字节,实际使用时需要制定通信协议的

好的谢谢

网友B:
因为发送缓冲区只有一个字节,所以肯定要分两次发送12位数据,第一次先发送高4位放在低四位发送例如:0x05; 第二次发送低8位,接收端收到后再按顺序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发送缓冲区只有一个字节,所以肯定要分两次发送12位数据,第一次先发送高4位放在低四位发送例如:0x05;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