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关于可控硅把交流变直流

楼主(2019-12-17):
请教一下大家,能否通过可控硅斩波把交流220V变为直流24V或36V。我想用这个直流来给 高频感应加热模块供电。谢谢各位。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F:\工程-朱\图片1

楼主:
不好意思,现在上传不了图片

网友A:
用可控硅斩波, 相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斩波, 相控。。。。

我先前是可控硅斩波、整流、电容滤波,我硬件不是很懂,我接上高频感应加热 就跳闸了。

网友A:
要有实际的电路,才能够分析出跳闸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实际的电路,才能够分析出跳闸的原因。

这就是我的电路哦,还有过零检测没画出来,不知道这方案可行么?

网友:
用可控硅来整流,电压的波纹很大的

网友A:
图片当中的可控硅,理论上讲,能够调压,
但是,调压出来的效果不一定适合后面的感应加热器使用。
另外,图片当中的可控硅没有高频感应加热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当中的可控硅,理论上讲,能够调压,
但是,调压出来的效果不一定适合后面的感应加热器使用。
另外,图 ...

多谢您仔细的回答,可控硅、整流、滤波来产生直流24V,后面的模块是高频感应加热模块,只要给它供24V,就会自己产生高频。我再测试测试,多谢朋友您的解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我的电路哦,还有过零检测没画出来,不知道这方案可行么?

不可行。机毁人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行。机毁人亡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C:
你要多大功率啊?不如买个开关电源提供24V算了

楼主(2020-02-05):
引用 网友C:
你要多大功率啊?不如买个开关电源提供24V算了

不让用开关电源,没找到可行的方案,暂时不搞了,多谢你的解答!

网友D:
肯定不可行,市电通过可控硅直接整流滤波到24V,效率很低,纹波很大,220V正弦波,24V处靠近过零点很近,时间很短,无法提供很多能量。
只有通过DC/DC等LC滤波才可以提高效率。市电能量,靠近零点的能量很小的,线路损耗都导致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