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如何减小放大器噪音

楼主(2019-12-17):
如何减小放大器噪音

1、器件的选择

包括运放和三机管的选择,都要尽量选择低噪音的,包括输入电压噪音和偏置的电流噪音。如果主要是运用于电压放大就偏重于电压噪音,电流放大的就是电流噪音了。

电容电阻等器件,也是很讲究的,电容尽量选用CBB材料,电解就用钽的,最好了。电阻呢,频率低的最好就使用绕线电阻,那是最理想的。但如果频率高时,就必须用金属膜了。

2、考虑电路的环路噪音引入

一个良好的布局和走线,要充分考虑电流的流向,尽量避免电流从信号输入端的地线流过。一般的建议就是在敏感学号周围,用一个开个小天窗的地线铜环围上一圈。电源电流以节点的形式,单独引到一个不敏感的参考点。如果输入信号线比较长,也是用地线环绕至引出端。

3、一个良好的电源供应

电路电源,在噪音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视。在高场合的应用时,一般都是用线性电源为多。比如HP的可编程电源,都是用线性的,而不是用开关的电源。它的噪音可以做到几个uV。一个好的运放,是对电源有很好的抑制,但单靠它也不行的。要想提高,就得额外加些辅助器件了。它们一般对低频的抑制都非常好,所以主要就是考虑电源中的高频干扰的抑制了,如果加入LC,RC,共模滤波等等

4、注意空间的电磁辐射

一些敏感的器件,甚至会被空间的电荷和电磁所干扰。对付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屏蔽罩。

所以,看到有些电荷放大器不加罩,肯定会不稳定。风吹一下值说不定就输出就开始漂了。

5、环境的影响

如果有的工作温度变化比较大的话,就得考虑环境温度了,有的工作场合会几十度的变化,那就得考虑所有的器件的温度PPM值。

如果很难控制的话,就想办法恒温了。比如做个恒温室加上恒温电路。

网友A:
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电源

网友B:
一个良好的布局和走线

网友C:
一般的建议就是在敏感学号周围

网友D:
提高音频功率放大器额定功率

网友E:
放大器本身有噪声

网友F:
增加一级干扰波滤除电路

网友G:
放大器不仅会放大所要的信号,也会放大噪声。

网友H:
应该是考虑元件的选择问题

网友I:
噪音与放大器相生相伴,是无可避免的

网友J:
放大器的噪声系数只与放大器有关吗

网友B:
要充分考虑电流的流向,尽量避免电流从信号输入端的地线流过

网友A:
电源中会带入很多噪声的。

网友J:
如何检查多级放大器的噪声

网友I:
低噪声放大器中的噪声指的是放大器本身的噪声

网友H:
比如运放使用低噪声的,元件用高精度的

网友G:
通常的做法就是找到噪声的频率,用电容滤掉

网友F:
通过电感、电容、压敏电阻,将50周以外的高频干扰滤除或抑制

网友E:
低噪声运算放大器

网友D:
隔离器:主要用于高频信号的单向输入,对于反向的高频信号进行隔离,同时对各端口的驻波进行匹配

网友A:
模拟单路确实很难的。

网友C:
MAX9724便是针对抑制RF噪声而设计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