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模拟地、数字地为什么要隔离 怎么做

楼主(2019-12-17):
模拟地、数字地为什么要隔离 怎么做

模拟地、数字地是否需要隔离,如何隔离?

我的理解,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网上有不少高手说不必分,只要在布局上注意数字部分器件和模拟部分器件的布局,并分开走线,我觉得实际上这也是一种隔离,并且是很好的隔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比较难做到,更多的时候大家是分开铺两块地,一块地主要放模拟器件,作为模拟地,另一块放数字器件,作为数字地,中间用0R电阻、电感、磁珠或者直接用一小块铜皮连起来。但是这样又有人说不可取,因为两块地隔开后如果有跨分割的走线,那么这条线的回流路径就很长,并且只能从两块地中间的连接处走,反而会造成更多干扰,并且如果是数字信号线这样走的话那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RF回路,使电路更加不稳定。

我觉得在实际的模拟电路中经常会用到模拟开关,这些模拟开关都是由数字信号控制的,并且一般都会放在模拟区域,如果分割地的话这个模拟开关的地应该接模拟地,但是又有数字信号线作为控制信号,那么这个数字信号线算是跨分割走线了,并且这个信号有时还会高速切换。这个模拟地和数字地还隔不隔离呢?

割地还是有必要的

割地隔开后如果有跨分割的走线,可灵活增加额外回流通路,不用那么死板非要走特定连接点才行。布线尽量让跨线回流路径相接近,以减少连接点。

涉及端口附近割地还需格外注意ESD问题,割地可能会导致ESD不良,注意端口线路设计。

割地目的是为了分离相互干扰,但为了等地电位,还是需要连接在一起,目的就是让数字地模拟地绝大部分地方隔离,少部分地方连接,防止串扰,还可以在连接处加上磁珠之类更加滤除干扰作用。

割地方式有很多,原理图阶段,把模拟、数字地起不同GND_D和GND_A两个net name,这样子在没有外界元件时,两片地是隔离的,之间你可以用0ohm电阻或磁珠连接。

你也可以直接net name相同,但在画PCB时,人为分割开你需要隔离的两部分,仅仅边角保留部分连接。

回流路径未必需要导线或者电阻磁珠连接,高速信号用电容跨接亦可以。

粗陋之见,不足之处欢迎补充与讨论。

分割前提要考虑是否有必要?分割与否还需看设计者习惯,PCB layout技巧有关系,有的人认为有必要,有的人认为无必要,影响多大要靠多次投板对比才能看到效果。没人能打包票不割地就板子就不行。为了避免麻烦可以割地,多多预留几个0ohm电阻位,灵活设定打件电阻个数,方便调试,也便于对比效果割地前后效果。

数字地和模拟地处理的基本原则如下: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

  对于低频模拟电路,除了加粗和缩短地线之外,电路各部分采用一点接地是抑制地线干扰的最佳选择,主要可以防止由于地线公共阻抗而导致的部件之间的互相干扰。

  而对于高频电路和数字电路,由于这时地线的电感效应影响会更大,所以不要有无用的大面积铜箔。 如下图:红色的部分为铺地。

  一点接地会导致实际地线加长而带来不利影响,这时应采取分开接地和一点接地相结合的方式。

  另外对于高频电路还要考虑如何抑制高频辐射噪声,方法是:尽量加粗地线,以降低噪声对地阻抗;满接地,即除传输信号的印制线以外,其他部分全作为地线。

  地线应构成环路,以防止产生高频辐射噪声,但环路所包围面积不可过大,以免仪器处于强磁场中时,产生感应电流。但如果只是低频电路,则应避免地线环路。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最好隔离,地线分开布置,如果有A/D,则只在此处单点共地。

  低频中没有多大影响,但建议模拟和数字一点接地。高频时,可通过磁珠把模拟和数字地一点共地。 三、四种解决方法 模拟地和数字地间串接

网友A:
数字地和模拟地是要分开的

网友B:
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

网友C:
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

网友D:
模拟电路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适用不同的电源

网友E:
用电感或0欧电阻或者其它方式连接于一个单地点。

网友F:
数字地单独连起来,模拟地也单独连起来

网友G:
模拟地怎么与数字地分离的原理图

网友H:
最后两个地都单点接到一起的。

网友I:
数字地与模拟电源模拟地的隔离电感用多大的数字电源?

网友J:
所有PCB都区分数字地模拟地吗?

网友I:
数字地、模拟地分开来接,还是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A:
只要在布局上注意数字部分器件和模拟部分器件的布局

网友H:
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做PCB时才分开的

网友B: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

网友G:
隔离地,模拟地,数字地怎么布线

网友C: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串接0Ω电阻。

网友F:
数字地和模拟地用0欧姆电阻或者磁珠连起来

网友D:
单地多地的情况都是存在的。

网友E:
有的PCB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分开铺铜的

网友J:
如何正确处理模拟地与数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