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不准,非常不准,问题在哪里?

楼主(2019-12-17):
ADC不准,非常不准,问题在哪里?
uint8_t Adc_test(void)
{
        stc_adc_cfg_t stcAdcCfg;
        stc_adc_norm_cfg_t stcAdcNorm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NormCfg);

        if (Ok != Clk_SetPeripheralGate(ClkPeripheralAdcBgr, TRUE))
        {
                return Error;
        }

        Adc_Enable();
        M0P_BGR->CR_f.BGR_EN = 0x1u; //BGR必须使能
        M0P_BGR->CR_f.TS_EN = 0x0u;

        SysTick_m26_delay(3);

        stcAdcCfg.enAdcOpMode = AdcNormalMode;                  //单次采样模式
        stcAdcCfg.enAdcClkSel = AdcClkSysTDiv1;                  //PCLK
        stcAdcCfg.enAdcSampTimeSel = AdcSampTime8Clk; //4个采样时钟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RefVolSelInBgr2p5; //RefVolSelAVDD;//参考电压:内部2.5V(avdd>3V,SPS<=200kHz)  SPS速率 = ADC时钟 / (采样时钟 + 16CLK)
        stcAdcCfg.bAdcInBufEn = TRUE;                                  //电压跟随器如果使能,SPS采样速率 <=200K
        stcAdcCfg.u32AdcRegHighThd = 0u;                          //比较阈值上门限
        stcAdcCfg.u32AdcRegLowThd = 0u;                                  //比较阈值下门限
        stcAdcCfg.enAdcTrig0Sel = AdcTrigDisable;         //ADC转换自动触发设置
        stcAdcCfg.enAdcTrig1Sel = AdcTrigDisable;
        Adc_Init(&stcAdcCfg);

        stcAdcNormCfg.enAdcNormModeCh = AdcAVccDiV3Input; //通道0 P24
        stcAdcNormCfg.bAdcResultAccEn = FALSE;
        Adc_ConfigNormMode(&stcAdcCfg, &stcAdcNormCfg);

        while (1)
        {
                Adc_Start();
                while (FALSE != Adc_PollBusyState())
                        ;
                Adc_GetResult(&batt_voltage_data);
                Adc_ClrAccResult();

                batt_voltage = batt_voltage_data * 7500 / 4096; //电池电压
                Uart1_Send_str((uint8_t *)"\r\n电");
                Uart1_Send_str(uint16_to_5DEC(batt_voltage));
                Uart1_Send_str((uint8_t *)" 电da");
                Uart1_Send_str(uint16_to_5DEC(batt_voltage_data));

                SysTick_m26_delay(1000);
                Wdt_Feed(); //喂狗
        }
}

楼主:
自己解决了,P36影响的。

网友A:
根据你的提问来看,你找到的问题和提问没有丝毫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提问来看,你找到的问题和提问没有丝毫的关系。。。

你咋知道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P36影响的。

具体点,能否分享下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能否分享下

假若我把12V电压经过一个5K电阻链接到单片机IO,正常情况下没啥问题,并且很多其他型号厂家的我也这样用过,甚至220V交流直接电阻(500K)进入IO做过零检测也没啥问题,并且是批量的产品。但这个单片机就不行。IO电压不能超VCC,说超了不行。

网友C:
每个MCU多少还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C:
规格书的要求如下,切勿超规格使用。

ADC输入电压 < ADC参考电压  < AVCC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咋知道没关系?

对这个对话跟帖比较奇葩。。。我也看不懂是咋回事儿。。。

网友E:
是不是自己的基准源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