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把cpu频率降低到8M或者4M,发现串口使用波特率115200bps就出...

楼主:
环境:stm8s003f3  + iar
我现在使用内部晶振16M,串口可以使用波特率115200bps,但是现在我想把cpu频率降低到8M或者4M,发现串口使用波特率115200bps就出现问题,请问下如果配置成2分频8M或者4分频4M,串口还是设置成115200为什么不行,谢谢?如果频率降低的话设置成9600是可以的

楼主(2019-12-17):
如果cpu是8M或者4M,波特率设置成115200应该是正常使用才对啊!

网友A:
看手册,特定主频下有些波特率不能用的

网友B:
波特率精度可能没有那么准了, 一般稍微一点误差, 不会影响通信的

网友C:
问题未必出在波特率本身高低上,【具体可以结合手册稍微计算下,按理说8MHz输出115200不该有困难】

你现在CPU的时钟降低了,会不会出在中断响应方面。请确认下。

网友D:
使能了or 中断,干嘛

网友E:
中断上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F:
大概降低多少

网友G:
降到多少了啊

网友H:
应该不会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