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对多个PIC烧录的问题

楼主(2019-12-17):
想实现在量产时对多个(>8)PIC芯片烧录,烧录器用PK4,软件用IPECMD,能实现吗?

网友A:
那烧录器上能弄几个?

网友B:
这个不支持 同时多个烧录吧

楼主:
多个PK4同时对多个PIC烧录,一一对应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个PK4同时对多个PIC烧录,一一对应的

原来如此,这个可以。

网友D:
哈哈,那一个电脑能同时挂多个?

网友E:
理论上可行,用IPECMD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