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可调恒流源的疑问

楼主(2019-12-17):
如下图2所示的可调恒流电路,通过改变DAC的电压输出,是否可以实现输出电流 I 的改变,谢谢!
图3,图4,图5是该芯片资料的截图,具体的资料见附件datasheet。

网友A:
根据正常的设计逻辑,VOUT-应该有一根线通过一个MOS管连接到TLV9061的1脚处。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可以实现目的的,唯一不确定的是放大倍数太大是否会引起环路振荡.还有,图中R56=100K,太大了.典型设计是欧姆级的.这里取值不应该超过1K.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可以实现目的的,唯一不确定的是放大倍数太大是否会引起环路振荡.还有,图中R56=100K,太大了.典型 ...

R56在这里主要起什么作用呢?这个R56我没怎么在意,所以就随便放了个100K。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但运放out脚和负in脚要并联一电容,在此数百pF或以上。D17可短路掉。输出两端应再并联大电容。 ...

“运放out脚和负in脚要并联一电容”,, 这个是防止运放震荡吧?
“输出两端应再并联大电容”?运放输出端还是升压IC输出端?升压IC输出端已经有大电容了呀?难道是运放输出端?运放输出端并联电容不是容易震荡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正常的设计逻辑,VOUT-应该有一根线通过一个MOS管连接到TLV9061的1脚处。
...

能简单画一下图吗?谢谢!

网友B:
本以为你的打算通过R55,R56组成分压电路降低运放增益.不想你是随意为之.
如果没有D17,R56就可以去掉了.你放置D17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不稳定。可能会输出过流。还可能击穿

网友E:
经仿真,貌似能用。就是负载低的时候,电压低,波纹超级大。其他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以为你的打算通过R55,R56组成分压电路降低运放增益.不想你是随意为之.
如果没有D17,R56就可以去掉了.你放 ...

我是看别人的电路图有这个二极管的,那你的意思是运放输出管脚直接接恒流芯片的FB脚?(D17, R55, R56都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仿真,貌似能用。就是负载低的时候,电压低,波纹超级大。其他还行。
...

明白,那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怎么减小纹波电压呢?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那在这个电路的基础上怎么减小纹波电压呢?谢谢啦!

可调开关恒流源,滤波器很难设计。后面加LC滤波器。电流大电感滤波作用强。电流小电容滤波作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out到-in端并联电容都是防止异常振荡。
输出两端并联大电容,才能使Zout趋近于零。否則Zout就是串联 ...

好的,明白。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调开关恒流源,滤波器很难设计。后面加LC滤波器。电流大电感滤波作用强。电流小电容滤波作用强。 ...

ok,我试试。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ok,我试试。谢谢!

这个运放的二极管,原设计是不是还有电压限制,两个运放并在一起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运放的二极管,原设计是不是还有电压限制,两个运放并在一起调的? ...

电压限制?原设计是用了一个有四路独立运放的运放芯片(因为原设计有四路可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压限制?原设计是用了一个有四路独立运放的运放芯片(因为原设计有四路可调)。 ...

运放后面有个二极管,是并联的时候会出现。也就是多个环路。
比如电压回路超了,但是电流没超,也进入fb。两个运放一个高电平,一个低电平。需要匹配就是二极管。
你这个单回路用二极管,有点奇怪。上面有人说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F:
通常做法都是把反馈断开,中间接运放的同相端和输出端,然后反相端接DAC的输出。你那个D16支路是干嘛的 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看别人的电路图有这个二极管的,那你的意思是运放输出管脚直接接恒流芯片的FB脚?(D17, R55, R56都 ...

D17可以去掉,R55 R56可以留下做放大器增益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