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不加纽扣电池会怎样

楼主(2019-12-17):
我想使用一个RTC时钟制作万年历,但是想不使用纽扣电池,想直接使用电池供电。然后电池也不拔掉,直接关机进入低功耗状态。
这样保证了RTC一直都处于带电状态。

请问这样有风险吗?

网友A:
用3V电池都可以的

网友B:
换电池怎么办?还要重新调整时间?

楼主:
我现在就这样子做的,直接使用3V供电,但是我不清楚这样是否会造成其他问题(比如:电压波动或者里面时序紊乱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怎么办?还要重新调整时间?

是的,如果拔掉电池了,只能重新调整时间。为了避免此问题,该产品在设计的时候是一直处于供电状态,只是让单片机进入地功耗模式,然后使用的时候又打开

网友C:
不加纽扣电池肯定不行!除非你用的是其他GPS\GPRS 基站 等授时系统的!或者电波钟!

网友D:
1.取决于你的RTC是芯片内置,还是外置RTC,外置RTC的话,可以做成双电源的。
2.内置RTC的话,用一块电池也是可以的。只要保持电池电量够,就没问题,不然换电池的话,就得重新对时间了。用纽扣电池,只不过是你的待机时间更长而已。(前提是RTC有单独的Vba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纽扣电池肯定不行!除非你用的是其他GPS\GPRS 基站 等授时系统的!或者电波钟! ...

您好,能详细说说为什么不行吗?

我现在使用的电池供电RTC,然后单片机只有两种状态(低功耗和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取决于你的RTC是芯片内置,还是外置RTC,外置RTC的话,可以做成双电源的。
2.内置RTC的话,用一块电池也 ...

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使用的是外置RTC,然后单片机只有两种状态(低功耗和非低功耗)

当单片机进入低功耗以后RTC由电池供电工作,是的,直接将Vbat引脚连接到VDDMCU的。

请问这样有风险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现在使用的是外置RTC,然后单片机只有两种状态(低功耗和非低功耗)

当单片机进入低功 ...

只要切换及时,就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切换及时,就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

网友E:
可以加一个大电容,这样换电池时动作快一点也不会丢掉时间

网友F:
主要你掉电时间是多久啊

网友G:
风险大大的

网友H:
感觉会丢失的

网友I(2020-01-16):
没问题,目标是保证RTC不间断供电,至于是水电或者火电,rtc才不管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