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关开关电源IC工作温度问题

楼主(2019-12-17):
各位工程师朋友:你们好!请教一个开关电源IC工作温度问题,IC(内置MOS)规格书有以下2个性能参数:

最大节点温度150摄氏度,工作温度范围-40~85摄氏度。
工作温度测试IC表面工作温度为89摄氏度,判定为NG。IC厂家看了之后说不能以85摄氏度来作为评判标准,而应该以130摄氏度来做为评判标准。
厂家的解释是:-40~85摄氏度是环境温度要求,而150摄氏度是IC内部节点温度限值,考虑到内外温度差异,可以把IC表面工作温度限值定为130摄氏度。

请问以上厂家的解释正确吗?

网友A:
结温=环境温度+热阻x输入功率,
工作点一定的情况下功率也是一定的,所以要减小热阻使结温不超过150度就OK了,一般芯片超过结温就自动保护不干活了。
测量芯片表面的温度只是一个参考,温升越小越好,不好判断什么

网友B:
厂家说的没毛病,环境温度和结温确实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壳温和芯片工作温度不是一个概念,由于封装热阻的存在,壳温永远低于内部芯片问题。
壳温更不是环境温度,这是2个没有关联的参数,环境温度是指芯片能可靠工作的环境温度。
凭壳温超过环境85℃判定NG是错误的。
至于内部核心温度是多少,如果芯片有封装热阻参数,则可以直接根据测量的壳温,算出内部温度。

网友D:
一般来说厂家的意见我们还是应当认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来说厂家的意见我们还是应当认可的

请教一下大神,芯片手册为啥只有最高结温的参数,为何没有最低结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大神,芯片手册为啥只有最高结温的参数,为何没有最低结温?

没有么?一般来说也应该有。
不过可能实际都是高温导致问题,所以有些就没有给出来?
如果你的产品需要考虑极低温度,就需要选用给出了最低结温的产品,或者从厂家得到确认。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他们的“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40°C,因为器件进入运行温度是不会更低的,所以可以认为这就是最低结温。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他们的“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40°C,因为器件进入运行温度是不会更低的,所以可以认 ...

好的,谢谢您耐心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温=环境温度+热阻x输入功率,
工作点一定的情况下功率也是一定的,所以要减小热阻使结温不超过150度就OK ...

热阻看似是下图中红框中的内容,如果是的话,那么您所提出的结温计算公式有待商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阻看似是下图中红框中的内容,如果是的话,那么您所提出的结温计算公式有待商榷。
...

热阻的指标一般有两个,对壳的和对空气的,这只是一个参考,
实际使用中与你的散热条件有很大关系,是变化的

网友F(2020-02-15):
厂家的说法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