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G2553通过SPI发16位数据出去,只有一个输出寄存器,怎么改代码呢

楼主(2019-12-17):
int a;
char b,c;
a=0x8000;

while(1)
  {
    for(a=0x8000;a<0x8fff;a++)
    {
b=a>>8;
c=a&0x0ff;
      UCA0RXBUF = b;
      UCA0RXBUF = c;??

网友A:
SPI是一种同步总线,如果只是发送16位数据,正常情况,按照接收方要求,排列字节高低顺序,你将需要发送的16位数据拆分后,连续发送就可以完成16位数据的发送。
考虑到输出寄存器的特征,你必须在明确前一个已经发送完成的情况下,才能发送后一个数据。这个可以通过查询SPI对应的寄存器来实现,发送高位--查询标志\等待--发送低位。当然,如果你知道芯片的发送速度和一个8位数据的发送时间,也可以用固定延时来实现数据的保护和连续发送。发送高位--固定延时---发送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是一种同步总线,如果只是发送16位数据,正常情况,按照接收方要求,排列字节高低顺序,你将需要发送的1 ...

十分感谢,我改成这样就可以了吧?   for(ddate=0x9fff;ddate>0x9000;ddate--)
    {
b=ddate>>8;
c=ddate&0x0ff;
UCA0TXBUF = b;
while (!(IFG2 & UCA0TXIFG));
      UCA0TXBUF = c;
}